给四轴上个环 就安全了

楼主(2013-03-06):
1今天闲着没事决定给四轴做个环好解决安全问题

2初步成型 上秤看看重量

150这也太重了 赶快减肥

3在加上夜航灯看看重量

4组装上四轴看看整体效果

5通电亮灯看看

6整体上秤量下体重

7效果不错在做一个

8螺旋桨新方法固定解决了后顾之忧 安全了可以爽飞了

网友A:
这让我想起了浴霸……

网友:
顶楼上的……我也想起了……汗

网友:
重量没有,风阻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让我想起了浴霸……

顶你,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让我想起了浴霸……

哈哈,还真像浴霸

网友:
这回真安全了

网友:
浆被切了升力和稳定性应该也受影响吧,泡沫框在失控炸机的时候其实起不到多大作用,强大的坠机冲击力照样会损毁泡沫框并伤到人,泡沫框防止轻微擦碰还行,受风阻影响更容易失控

网友:
上环安全多了

网友:
这个风阻会很大吧

网友:
不太好用,下降时,有风。会歪的很厉害。
所以没上图。
不过也有好处。。。在100米左右时可以把油门降低点= =有很大的浮力。
有次去风,在空中报警,然后100米,花了一分多才落地。

还有低空也不错。风往下吹,然后又拖起了泡沫= =
在低空用起来,觉得很稳。

不过建议还是和别人做的一样,不要的地方尽量裁掉吧。有风,就会歪。试试就知道啦,哈哈~~

网友:
LZ的四轴用的居然是桨保。。。危险了点吧?

网友:
动感光圈啊

网友:
泡沫哪里买的啊?怎么切割?

网友:
请问保护套多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