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下好了,连模拟器都有双桨了

楼主(2013-03-06):
要崩溃了,从G4官网上下 载的直机肿么就飞着飞着开始有双桨呢?还狂震!下来后刷新了还是震,飞航线还好点,一切3D就抖,怎么调都不行。泥马呀!和真机都一样了啊。
上视频(加上一段视频,这个看的更清楚)

原来的

网友:
都说G4仿真度高的嘛

网友:
这真心牛逼

楼主:
就这架,看参数应该是500

网友:
牛叉,NND太真了

网友:
你要不研究下。。如何调。。双桨??在模拟器里

网友:
像是控的电位器,抖.

网友:
这么不靠谱

网友:
用凤凰吧 没双桨

网友:
好神奇啊。

网友:
试试用鼠标调好哈哈

网友:
得先把飞机拿出来调一下桨

网友:
进入里面调

网友:
这个就是G4的真实感。我曾经遇到过,小炸把头罩炸掉了,还能飞,结果就出现了双桨,螺距控制也不准了。而且电池的电量、燃油量都可以定量,飞机也可以通过参数设置改变性能,使之更接近手头的真机……所以我基本上不飞凤凰了,只飞G4

网友:
意大利MSH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