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99式坦克出问题了,求救!

楼主(2013-03-06):
刚给我的3899A-1换了395
电机
。换好后出问题了。
遥控器
推杆往我:按左键是前进、 按右键是后退、按上是左转、 按下是右转、。到底怎么回事啊?电机的正反我姐的没错啊?

网友A:
把其中一个电机的线正负极对换

楼主:
我就是先换一个电机 然后按照拆下来的电机的样式焊接好之后才安装上去的。不过,焊接之前,我用5号电池测试了一下 。发现左边履带会倒转。所以左边电机我焊接的是红腹黑正。这样的话用电池组直接测试,履带就都是前进的了。但是用遥控器的时候,坦克却按左键是前进、 按右键是后退、按上是左转、 按下是右转。现在很郁闷。今晚回家打算先把左边电机的接线换回宏正黑腹试试看。

网友B:
指插角线对换就好了么。

楼主:
搞定,的确是一个电机的线接反了,但是我看点击的正负极接的啊?难道电机的正负极也跟就标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