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也吐槽下俺地500,请各位高人指教!

楼主(2013-03-07):
说说我的500吧   年前刚配的  非耐evo机身   飞越fbl头子 飞越皮尾    动力是亚托500mx+70a 这个比较坑爹  买来了发现电机放不进去。切了,打算用碳片+铝柱补强。  斜盘舵机用的那个750mg 冷门舵机 就260mg一个厂子的    锁尾舵机futaba9254   陀螺弄了个K8  首飞 第二个起落侧翻了  到现在没搞清楚原因,原因纠结在两个上面无法判断,空中电池报警  就降落  落到离地还有20厘米左右的时候  突然感觉转速增大,飞机向一侧倒下去 ,此时打舵没作用,过去捡起来,没有断电 直接测试,打舵舵机无力,时而动一下时而不动,推油门还是有反应的,断电,重新插,一切恢复正常。到现在了找不到原因,大家帮我分析下 这个亚托电调是3a5-6v 现在选的5v  因为9254不支持高压, 到底是bec供电不足的问题还是k8本身的问题? 我打算用闲置的GT-5换下k8,用ds620换下s9254 系统上到6v,各位有什么建议?分析?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500上标准舵还是上独立BEC给力一点~

网友:
估计是BEC供电问题,很像我K8的480换215舵机后供电不足的症状。

网友:
不知道老高的那个lx-110A怎么样。

网友A:
果断换个BEC试试

网友:
跟楼主遇到同一个问题 也是用K8 开3D 机机 自己右侧 炸机  看了K8的 日志 说是震动大 还有电压低于3.6V K8 重启了。。现在打算上独立BEC 试试再看
飞机配置是 好盈80A BEC3A输出  610*3  FUTABA9256

网友:
和我的飞机一样的头罩

网友A:
这么脆弱

楼主:
顶起来  高手们都说说啊  谢谢了

网友:
好赢100A,DS615+655,V8,500MX,无压力哈····

网友:
我动力和楼主一样,舵机是610 620,也是kbar也没事啊,暴力狂操

网友:
BEC绝对够用了…检查K8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