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关于700飞机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3-03-07):
700级用的电池说是串连,请教老鸟有什么好方案,最好能来几张图

网友A:
两个 6S电池接根串联线 不就好了, 这个简单啊.

网友:
电池改香蕉头两颗正负极公母一接不就完了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个 6S电池接根串联线 不就好了, 这个简单啊.

学习了 ,700 是 44.4V 电压 啊 ??

楼主:这种问题应该不难 吧。电池串联 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 ,700 是 44.4V 电压 啊 ??

楼主:这种问题应该不难 吧。电池串联 而已。

是的,  12S电池.   米物啊,  上一次电就1K多 ,伤不起

网友A:
自己动手焊接一根,   使用三根线, 3个插头,   焊接成类似三角形状, 其中一根线焊接插头一头接正极,一头接负极,   另外两根线就正极对正极,负极对负极(切忌正负极不要搞混),
不知讲的是否正确,  如有误请老鸟们  指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自己动手焊接一根,   使用三根线, 3个插头,   焊接成类似三角形状, 其中一根线焊接插头一头接正极,一头接负 ...

你这样的话。。充电怎么办。
所以最好的是用XT150之类的5mm或者6mm的大直径香蕉头。充电的时候分开一个个重,使用的时候两个电池正负接一下成串联就好。你觉得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的话。。充电怎么办。
所以最好的是用XT150之类的5mm或者6mm的大直径香蕉头。充电的时候分开一个个 ...

好吧,是我没有讲明白,  我说的意思只是焊接一个串联接线组, 不关电池什么事啊, 充电还是 单个6S电,   插头用哪种这个根据所需以及自己喜欢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吧,是我没有讲明白,  我说的意思只是焊接一个串联接线组, 不关电池什么事啊, 充电还是 单个6S电,   插头 ...

我懂你意思了。就是串联线嘛。 像这个一样的

但是我的意思是。。因为普通的接头的负极和正极是焊在一起的所以你需要这么一个串联线。。但是如果用XT150之类的 ,正负极是完全独立的两根线。那你就没必要这么麻烦了么。对吧。就可以直接这么连接了

个人认为这样比较麻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懂你意思了。就是串联线嘛。像这个一样的

额,,, 图文并茂,很详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 图文并茂,很详细啊

嘿嘿。。谢谢。。

网友:
玩700的都是有米人~

网友:
伤不起啊  这么好的电池别浪费了啊

网友D:
一组12S电池 有多重,什么牌子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组12S电池 有多重,什么牌子好一点????

每个6S5000MAH的电池大概重量800g多一点。串联的话就是1.6kg左右。牌子的话。。turnigy,goc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