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样的零件怎么加工??

楼主(2013-03-07):
请教下,这样的零件怎么加工??

很小,直径和高度大概在12mm左右,材料可以是铝或者铜. 咋加工呢?

网友A:
一定要去圆角的话,最后工序只能电火花了,大批量就精密压铸。

网友:
先磨,再慢慢铣

网友B:
不是太重要的零件就想办法去适应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去圆角的话,最后工序只能电火花了,大批量就精密压铸。

一定要去圆角. 但是不是批量生产. 修东西只需要一个. 压铸显然是不可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太重要的零件就想办法去适应加工

不是很重要,精度要求也不是很高.
就是问办法来了~ 呵呵~

网友C: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用普通的4轴雕刻机就可以很完美的做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用普通的4轴雕刻机就可以很完美的做出来。。

忘了介绍加工设备了. 我的错.

只有普通车铣钻.

木有四轴啊... 那是梦中情人啊~

网友:
用sls3d打印机打印出来

网友:
受力不大、精度要求不高的话,我想拼接钎焊应该可以干出来。

网友D:
底下必须尖角吗?如果必须的话可以铣床加工出来后,手工修整。如果可以有圆角的话,那还是铣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底下必须尖角吗?如果必须的话可以铣床加工出来后,手工修整。如果可以有圆角的话,那还是铣床

听你的. 换材料. 用尼龙棒做.车铣加工出来手工修正去圆角吧.

网友:
改图纸。
谁设计的?拉出去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了介绍加工设备了. 我的错.

只有普通车铣钻.

外加工吧,,坛子里有四轴雕刻机的人应该很多。。

普通车铣弄这个很麻烦

除非你有万用分度头,,当四轴用,就好办了。。

网友:
铣床上,横着装夹一次,竖着装夹一次,不知可以铣出来不?

网友:
上半部分线切割后车出一个凸台,再加工一个圆环 要有倒角,两者配合,焊接,精车端面  OK

网友:
图纸设计有问题  看看干啥用 改改

弄个圆柱插两个销子 也能用把

网友:
如果精度不高,有卧式回转台能够铣出来

网友:
用数控铣床或者回转盘加工出圆柱部分以及两方的轮廓,先用大铣刀粗加工,后用小铣刀清角,最后后边用刨床或者插床把键的根部的小圆弧清掉。

网友E:
强度不高的话,用铜做,然后锡焊。
实在不行找个萝卜旋旋

网友E:
做成两件,锡焊

网友F:
先车出两园这很简单,再导出两个小端面以后你就会了

网友G:
先车圆柱,再铣槽,再夹上方块铁,焊住就是

网友H:
感觉高压配电柜的开关扳手和这个差不多。

网友I:
车完了,铣,然后---钳工呢,出来!

网友J:
雕刻机A轴雕出来不是就可以了吗!

网友K:
小车加个简易动力刀就能完成。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小车加个简易动力刀就能完成。
对,和这个类似的东西我做过,我的是一面凸起,别的几乎一样,45#钢的,就0618加一个吊磨,用合金旋转锉,效果很好

网友M:
这个太好加工了,有冲床,快得很

网友N:
车好直接火花,最直接了。

网友N:
电极也好做。。总成本应该几十块钱搞定。

网友O:
15楼方法说得对,铣床可以加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