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发现小齿盘转动起来是波浪形的

楼主(2013-03-07):
不管用亚拓的中心座还是飞越的中心座,换了几个单项轴套、大齿,尝试了各种组合,转起来小齿盘全是波浪形,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A:
我的山寨机也这样,嘿嘿

网友B:
小齿上的那个锁主轴的螺丝松点看下有改善吧!

网友C:
我的一直都是波浪形
也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D:
可能是螺丝过紧造成的

网友E:
换冰人的大齿中心座,冰人小齿盘。。。完美解决。。就是贵了点。不过有波浪没关系。除非有强迫症,看着不舒服一定要换。

网友F:
亚拓的安装说明书标注:轴套螺丝稍微带点扭力即可,拧得过紧将会导致尾传动齿轮变形。

网友G:
我发现很多人都有恨不得把螺丝拧爆的坏习惯……这就是为什么别人的CP老滑丝而我的从没有这样问题……

网友H:
飞越、富力、冰人的都试过,大小齿基本都有点波浪,程度不同而已

网友I:
别太纠结,注朔件基本都有点缩水变形的,多少而已,不影响飞就行,老钻牛角尖变强迫症了。

网友J:
基本都有 除非有金属的出来

网友K:
都有波浪的。你瑪7美刀的齒槃沒波浪就見鬼的。。。
CNC都有極輕微的,注塑的就不要想了。

网友L:
不影响飞行就ok了

网友M:
尾驱齿波浪下没事的,即便是主齿盘,直齿也不要紧,斜齿波浪的话很危险

网友N:
我的也有,应该是塑料件的变形造成的。不严重就没问题

网友O:
我的开始就这样,曾一点侧板,没管他.
换了之后,曾侧板有阻力,拆装2遍就好了,上的比较紧,怀疑是自功螺丝上的不正.

网友O:
怀疑变形的模友可以上2个螺丝,松些,转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