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玩不转,求助

楼主(2013-03-07):
论坛淘的伺服,有三菱的MR-J20A+HA-FE23、日立的ADA2-01NSCP+ADMA01,都支持位置模式和脉冲控制,用面板或调试软件可以运转。但是,用MACH3的接口卡输出脉冲控制,死活不转。用接口板控制步进,可以正常运作。伺服I/O接口,自己焊接,用万用表测过,脉冲四根线都是双绞屏蔽。伺服ON、伺服内部供电、脉冲使能、正反行程限制都接了;脉冲5V,共阴、共阳都试过。折腾半年,快崩溃了,恳请高人指点一下吧!

网友A:
不转你怎么知道支持位置模式和脉冲控制?听我话你快放手吧。

网友:
设置不对,电机崩溃

别问我,我也不懂

网友:
没用过你说的伺服,但有一种可能,输入信号的高低电平改一下,在mach中可以改的

网友:
不懂,帮你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转你怎么知道支持位置模式和脉冲控制?听我话你快放手吧。

说明书说的。人太笨,对着说明书都玩不转。

网友:
脉冲控制有2种模式,你要查手册统一模式。你看看是step+dir还是cw+ccw的

网友:
一种可能是 使能脉冲的电瓶搞反了     much3里面设置一下     或者直接通5v电试试看    我的广数三相步进驱动 就是是能电瓶错了   死活都不自锁  通电给信号没任何反应  急死人  后来单独加个5v去就好了      还有可能是外部使能不响应 这个要在驱动器里面设置

楼主:
谢谢各位老大的指点,我挨个方法试

网友B:
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数设置问题

哪些参数啊?老大,能否详细一点

网友:
仔细看看说明书吧 说起来很难,看了就不难

网友:
有控制模式选择的,查看下

网友C:
接口板换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口板换下看

我也有点怀疑是接口板的原因。继续折腾!MACH3里面的脉冲格式、伺服的脉冲格式都调整了,利用日立伺服的调试软件观察,还是接收不到脉冲。通过折腾,也学到不少知识。

楼主:
哪位玩伺服接MACH3,请推荐一块接口板。

网友:
不明白。帮你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