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初次做固定翼请教陈伯老师

楼主(2013-03-07):
请教陈伯等老师:我用原来玩的盘(鹰)飞机改了一个“航模”。试重心在机翼的前三分之一处,但手抛觉头沉。不敢加电试飞了。付照片请开药方。

网友:
虽然不懂,但是看着很不错的样子,沙发,帮顶

网友:
飞吧问题不大。

网友:
好样儿的  加油

网友:
风筝改的!?

网友A:
菜鸟兄:

首先对你的自造飞机表示赞赏,加油。

你这飞机有下列问题:

(1)  机身长度太短,对升降舵的反应极灵敏,不宜新手。

(2)  不抗风,易螺旋失速炸机。

(3)  主翼支撑不足,易折。

(4)  电机安装架在推力下会向前弯曲,把机头向下推。可在前方装木杆顶著加固。

(5)  飞机结构松散,不够支持加上电子件的重量,不耐炸。

(6)  舵面太大,飞机反应会太敏捷,不宜新手。

但飞机已造好了,不试白不试,建议:

(1)  全机用炭纤管加固。

(2)  使用小锂电减轻全机重量(可减低失速速度和炸机损坏),前后移动调好重心后用魔术贴固定。

(3)  在控上调D/R (方向、升降、副翼) 至50%,减低舵面反应,较易控。

(4)  在微风日子在厚草地上抛升草降,可减少损坏。

你可从中吸收经验,祝成功。

陈伯

网友:
尾力臂好短,到天上后应该很灵活吧!新手飞不好控制哦!
机身中段加长一点,正好还可以解决“头轻”的问题。

网友:
  试飞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菜鸟兄:

首先对你的自造飞机表示赞赏,加油。

    谢谢陈伯及"bl"老师的药方。1 我现用已有的1200as 3S的电池,30A电调,现重量490g。此电调可适合7.4v 2S电池?2 我的天6A如何调舵量,我不会。这是“秃子当和尚"的办法看来是瞎闹了。不过,我按您们”药方“小完善一下,待没风时去做一回荆轲。 再谢!

网友B:
电池和电调还行,就是不知道电机和电调匹配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和电调还行,就是不知道电机和电调匹配不

         电机:2212 1400kv 。另,再次请教陈伯老师及各位老模师:拉(推)力线是如何定义的?望赐教。

网友:
没问题,飞去吧,浆配8060的

网友:
电机转动时会因大桨而有反扭力,使飞机左偏,所以,电机安装时需适度做偏角以抵消这个反扭力,这样飞机才会直线飞行。桨越大反扭也越大!
电机安装之偏角(由飞机正面往后看):电机向左(3-5度)且向下(3-5度),飞机试飞时再依飞行姿态修正偏角角度。

网友:
不知道对不对  求老鸟点评

网友:
陈伯威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菜鸟兄:

首先对你的自造飞机表示赞赏,加油。

陈伯的确高手老模,良师呀!昨天给电机架加好支撑,今天一早试飞,近乎秒炸。全油门抛出,10米间斜线下冲,以为抛线不对,到第三次终于头折。好像动力不足,及头重。现在想:1 换大桨(现用5*6)最大只能用6*4,(空间限制)。最想知是否电机(1400kv)不匹配至使动力不足?2 如加长机身还需摸索长度。3 是否就是"推力线"的问题?! 望再出药方。 麻烦您和各位了!盼。

网友:
学习了,希望大家多多点评旁观者也可借鉴,谢谢 !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陈伯的确高手老模,良师呀!昨天给电机架加好支撑,今天一早试飞,近乎秒炸。全油门抛出,10米间斜线下冲 ...

菜鸟兄:

数年前已有老模友用盘鹰纸鸢造飞机,老经验也折腾了半年。
要学写字是不须要先自制纸张的。

建议你:
(1)  花百多元买一架1米翼展的epp好小子。
(2)  用你已有的2212 KV1400电机配APC8040硬桨反装,电调接反。
(3)  先不用调推力线,调好重心即可试。上天后才调控上微调让飞机保持水平飞行。

先练好基本功才再自造飞机,可事半功倍。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菜鸟兄:

数年前已有老模友用盘鹰纸鸢造飞机,老经验也折腾了半年。

   好。就按陈伯老师的主意办。电调反接,就是要电机反转吧?

网友:
好样儿的  加油! 照陈伯所述要试!盼结果,祝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就按陈伯老师的主意办。电调反接,就是要电机反转吧?

菜鸟兄:

你买电机时应先看清楚动力特性,按你飞机的大小重量来选配:

A2212,KV1400:
GWS1047RS桨,8V 18A,6380转,推力775克。7V 15.1A,5860转,推力650克。(400-450克的3D配置,2S 12—15C 1200-1500mAh)
GWS1060HD桨,8V 15.2A,7220转,推力670克,7V 12.7A,6560转,推力553克。
GWS9050HD桨,11V 18.9A,9720转,推力903克,10V,15.4A,9240转,推力816克。
GWS8040HD桨,11V 12.6A,11800转,推力700克。10V 11A,11000转,推力606克。
GWS8060HD桨,11V 17.8A,10250转,10V,15.4A,9660转。(600克级别的电动3A 普通固定翼的配置)

A2208 KV2600
国产6x4折叠桨:8V 14.6A,14800转,7V 12.2A,13430转。(启迪滑翔机升级无刷动力的配置,2S 12-15C 1200-1500mAh)
GWS7035HD桨:8V ,破桨了,7V 9.1A,14720转。
GWS5043HD桨:11V 15.2A,21400转,10.5V 14.2A,20650转,10V 13.3A,19800z转。(300-500克高速 飞翼 后推像真机用的配置。3S 12C-15C 1200-1600mAh)

从以上两表所见,你现用的 2212 KV1400电机配5寸桨会动力不足。如你还想飞这架盘鹰又不想换电机,可於修理机头时加高电机架至可用8040仿APC硬桨。
电机+桨+电调反装,用背推方式,锂电移后调重心。

调好后全装备,不插电,在高厚草地上逆风水平手推出。如可平滑草滑便可。如头低头可移电池前后调,如左右侧倾可调平副翼。
你的盘鹰飞机已造好,不试白不试,就当做实验学经验好了。

如不想再折腾盘鹰,可另买超易飞耐炸的1米EPP飘飘机好小子/翼龙 (不要买塞斯纳)。

祝你早日爽飞
陈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菜鸟兄:

数年前已有老模友用盘鹰纸鸢造飞机,老经验也折腾了半年。

      陈伯说的很对!
      没有起码的飞行技术,就是自己做好了飞机,也飞不起来!上天就头晕了。
      先买架成品飞机比如耐炸的好小子练技术,当然最好是模拟器练技术!俺就是模拟器苦练直升机几十个小时,固定翼可以少练,几个小时就行了。首飞固定翼轻轻松松上天,起降也顺利无比,连惊险都没有。俺是单飞,以论坛为师。
      等你飞行技术过关了再做飞机也不迟。否则就是给你一架调好的飞机你都飞不好,做的飞机还飞个屁啊!
      陈伯真是好老师,现在450玩的怎么样啊?呵呵,据说玩直机防止老年痴呆,延年益寿,返老还童。祝陈伯身体倍棒,越活越年轻,每天都能“晨勃”,人如其名,呕液!呵呵,开个玩笑别介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陈伯说的很对!
      没有起码的飞行技术,就是自己做好了飞机,也飞不起来!上天就头晕了。
   ...

呕液兄:

你说的很对。
很久没见你发帖了,是否玩450需要修机的时间多了?

我的450炸了,还未有心情去修。现正忙油固电滑,爽飞。

我年过六十,"晨勃"久违了.......
听说 "泡妞" 更可预防 "老人痴呆",但家中有领 导如虎,还是玩玩模型算了。

陈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呕液兄:

你说的很对。

       呵呵,发帖少,是因为找到本地大部队了。加上目前是固直双修啊,飞都飞不过来。
       450玩了5个月,炸机3次,全是非技术原因,两次舵机臂螺丝松了掉了,一次被人吓着了。
      玩450炸机少得多!和小鸡相比,450就是慢动作。所以实际上450比CP容易。450修机就是螺丝多啊,有些烦。02S练就的修机调试技术都派上用场了,当然和450区别还是很多。
      最近,450能够自旋翻了,不过是做的单圈自旋翻,做得很难看。练这个模拟器功不可没。以后打算练练好看的两圈自旋翻,慢慢来。
      02S自旋翻让我绝望了,我的02S锁尾不太好,很不稳定!佩服EJ189大侠能用02S自旋翻啊。

      现在终于知道自旋翻的实用价值了,今天玩的时候,锁尾不好,翻的时候好多次自旋,全部救机成功。被动的自旋翻,呵呵。飞了几个起落才发现尾伞齿不行了,赶紧换掉。练左自旋很有实际意义,锁尾不好都是左边自旋,现在救机反应很快了。都是小鸡练出来的。

      最近还发展了一个新魔友,车模转飞模的。更忙着飞了。

楼主:
  看了两位老哥们的指教和你们的经验非常感谢,羡慕。我上午已定了“好小子”(翼展1米,白机)正在找8040桨。待练好汇报。66岁的我再尝“活到老学到老”的箴言。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两位老哥们的指教和你们的经验非常感谢,羡慕。我上午已定了“好小子”(翼展1米,白机)正在找8040桨 ...

好小子配8寸的桨会不会打到下面的杆子啊?7寸的可以了。
我配的2208电机2600KV,6030的桨。
建议买个模拟器练飞行技术吧。
年纪大了反应慢,上天了你会不知所措。

还要买AB胶,502,修飞机用

网友:
电机转动时会因大桨而有反扭力,使飞机左偏或者右偏,好小子应该装小桨,背推的飞机装小桨。

网友:
炸炸更健康。

网友:
勇敢一点,上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两位老哥们的指教和你们的经验非常感谢,羡慕。我上午已定了“好小子”(翼展1米,白机)正在找8040桨 ...

菜鸟兄:

原来你比我还老,敬佩。

好小子1000可用最大8寸桨,你可用已有的2212 KV1400电机配仿APC8040桨(如下链接,最少买5支),
配30至40A电调。这套电子件将来还可用於翼展0.8米至1.2米的飞机上。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d.1.1000638.79.MfUwkK&id=16044749492

为安全可把两端桨尖各剪短一小段。一定要用  (子)  (弹)  头 桨夹啊!

陈伯

网友:
我来观摩学习

网友(2013-11-02):
DIY真给力,顶

网友D:
厉害,看出那么多问题!

网友E(2013-12-04):
能做成这样我要是能行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