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车用枪控好还是板控好?理由是什么?

楼主(2013-03-07):
如果用枪控富斯 FS-GT3B怎么样?这个控有速度比例功能吗?

网友:
玩拖头板控  其他枪控    gt3b是比例控

网友:
其实都一样,用枪的人多,但并不代表习惯板控的人就不能用了

网友:
枪控更接近车的方向盘

网友:
我水.路.空都是用板控

网友:
赞同4楼说法

网友:
玩竞技级别车辆好像用枪控的多,其他的板控也是可以的,看个人习惯喜好了。

网友:
玩竞速车辆的大多都用枪控 操作直观细腻 手感更真实~~~~~~~  至少我没见过各种场地越野赛中有用板控参加的赛手~~~~~

补充一下:图中有4台GT3B控 个人观点 如果你不是参加比赛的 那此控足矣满足各种傻跑的操控需要了

网友:
一般车船,枪控足够用了。

网友:
板 抢 都 用就是技术不行啊

网友:
我是根据自身的情况,先入的电直,用的板控,然后各类模型都用这个板控,多轴,船,车,只为了通用。

网友(2013-04-07):
枪控,不解释........

网友:
我正在用富斯的iT4枪控

网友:
我觉得枪控好使

网友:
这个是个人习惯吧

网友:
看个人的习惯

网友:
有什么控 就用什么  习惯就好

网友(2013-05-11):
FS-GT3B好像听说还是一款不错的机器,有在其他帖子上看到很赞这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