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样链接电路使2个1S电池成为2S电池

楼主(2013-03-07):
在田少那里买了MCPX BL,是2S的电池,我自己有好几块1S的电池,想问下用个2个1S的电池变为2S的电池的链接方法是串联还是??(本人学文的实在丢脸啊,这点物理知识都不知道),最好帮忙画个链接图(我记得好像是串联,就是充电器是2S充电的,那3个线是什么,难道是2个负极1个正极)。另外放电率也就是C的计算是什么,即:2个1S400毫安的15C的变成1个2S400毫安的电池他的C是15还是多少,做了感谢回复的朋友

网友:
酱油党路过
串联 平衡 实测
收工

网友A:
你把a跟b两个电池,a的-接b的+,把a的+跟b的-作一个接头,就是串联了,充电c数是一样的,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请楼下的指教下。

网友:
话都让上面的说了。第二个电池负极接第一个电池正极

网友B:
串联:电压相加、容量不变!串联用S表示!
并联:电压不变、容量相加!并联用P表示!
NS就表示N组电池串联,Np表示N组电池并联!
示例1:2S1P1300ma:表示两组1300ma锂电串联!每组电池标称电压3.7V,2S1P最后的输出标称电压就是7.4V、电池容量为1300ma!
示例2:6S2P2600ma:表示6组2600ma锂电串联后,再用两组6S并联!每组电池标称电压3.7V,6S2P最后的输出标称 电压就是22.2V、电池容量为5200ma!
需要注意的是,不管串联和并联,一般要求电池指标,比如容量、内阻、放电C数基本一致!

网友:
楼上 好详细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a跟b两个电池,a的-接b的+,把a的+跟b的-作一个接头,就是串联了,充电c数是一样的,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请 ...

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联:电压相加、容量不变!串联用S表示!
并联:电压不变、容量相加!并联用P表示!
NS就表示N组电池串联 ...

谢谢啊,突然灵光一闪想起高中学的课本了,充电的时候3根线,其中1根是正极,其他2个应该是各2块的负极。这样充电才平衡,对吧

网友:
中学物理都还给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