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师的尾皮传锤子机试飞视频

楼主(2013-03-07):
王老师的新折腾又出来了:尾皮传锤子机试飞视频

网友:
哇~猛,似乎头速太低了,点头厉害啊。。。

网友:
有条件把主桨截短部分增加些转速试试。

网友A:
机子点头,而且貌似难操控~~

网友:
厉害!好专业的F45改装!这就大家想要的!喜闻乐见!

期待后续!

网友:
  呵呵,我准备晚上发贴,铜河帮我先发了,谢谢
  视频是试飞状况,还没完全调试好,经过下午不断的折腾,现在已经飞的非常稳了,等全部完工后再发一段效果好的视频
  这段视频是两段,前一段是用的F45大桨,并且是改小过的,要是用原装没改的桨飞起来感觉非常吃力,马达也会温度高,所以把原装桨只保留了长度,改宽度和大拉马的一样.  第二段是用的大拉吗的桨,飞行要比前段要好些,感觉轻快的多,但是用2200的电池比较吃力.
  的确,重心比较靠后,"点头"的现象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头轻,二是大桨转速不够,显然我这个皮传现在是头轻的原因,想改短尾巴,但是找不到合适的皮带,没办法,只能另辟蹊径,现在还在琢磨中,不过今天下午已经调试的没有"点头"现象了.
  现在手上是016的"三剑客",一是原装的有副翼(基本不怎么飞了),二是自己改的无副翼(飞行感觉很好),三就是吃饱了没事干,把多余的016配件+F45旋头改了这个皮传单桨锤子机.三种机飞行有不同的手感和乐趣,呵呵,只有这个锤子机我敢在家里的客厅飞,前两款我是不敢的.

网友:
  拆下来的全套原装有副翼旋头,这些配件现在已经不多了

装上F45旋头,比较费事,F45主轴是6MM的,016和主流450一样,主轴是5MM的,没有工具和设备没办法搞定

ESKY-016 三剑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子点头,而且貌似难操控~~

  补充说明一点:
  这个是用标准的6通模型机改的,不同于一般的玩具机,舵量和陀螺的反应速度不是玩具机能比的,稍打一点舵,舵机就迅速有反应,这就要求飞行者要有一定的飞行经验,不知道我这样说对不对,反正我是觉得没错的,呵呵
  稍等我会发一段刚才在家里大约1平米多的地方飞的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充说明一点:
  这个是用标准的6通模型机改的,不同于一般的玩具机,舵量和陀螺的反应速度不是玩具机能 ...

呵呵,期待~

网友:
F45标称长是65CM,这个016按F45的位置量是52CM,我感觉用F45的锤子好像长了些,反应比较灵敏,明天把锤子改短一些试试

网友B:
  前面发的视频是刚才在家里大约1平米大的地方拍的,只是给喜欢的朋友看看如何,呵呵

   再补充说一下配置:
  ESKY 6通标准接收机,XXD30A电调,ESKY-0005无刷马达,ESKY0704B陀螺,ESKY 9克舵机(3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面发的视频是刚才在家里大约1平米大的地方拍的,只是给喜欢的朋友看看如何,呵呵

王老师动手能力超强,佩服!把玩具升级为真正的航模了,不错嘞~!

网友:
  一大早起来就继续折腾这个锤子机,把尾巴上的水平翼拆掉,垂直翼改轻,电池尽量前移装,加装头罩,这样基本解决了尾巴比头重的问题,再把马达齿10T改11T(手上最大的就是11T的了,要是有13T的就最好了),试飞了一下,效果明显改善. 目前发现的问题好像就是原装F45的锤子长了,装在这个机上好像"锤子效应"比较大,有待把锤子改短试试.一段试飞视频一会发上来,视频现在正等待审核.
  改装成本
  ESKY 6通标准接收机---30元
  XXD30A电调---45元
  ESKY-0005无刷马达---68元
  ESKY0704B陀螺---50元
  ESKY 9克舵机(3个)---36元
  虽然都是6通机上最低档的电子设备,但是飞起来的感觉是玩具机不能比的,遥控器自己想要什么手感的自己换就可以了,当然了,同时也要换接收机的.不过我觉得锤子机折腾到这样也就够了,呵呵

网友:
改进后的试飞

网友C:
室外有风吗?感觉还有点晃,十字盘用弹簧之类固定下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室外有风吗?感觉还有点晃,十字盘用弹簧之类固定下试试。

    呵呵,朋友,这个不是用什么弹簧之类固定下十字盘的问题,我前面已经说过,这个是用6通机改的锤子机,舵机反应很灵敏,幅度也大,十字盘也很顺滑,打一点舵就会有快速反应,所以多少要有点飞450的经验飞比较好些. 根据观察,锤子也有很大的因素,锤子长了离心力就大,等回舵后锤子根本就赶不上回位,这是造成"晃"的一个原因.有时间改短锤子,相信这个问题不难解决.
  "铜河"的新型单双桨机两用混控器今天到了,尾皮传的基本算是成功了,以后有时间再细调,明天开始折腾新型混控器了,先尾有刷,通过测试后再试尾无刷. 现在要说的是上午装机小试了一下,尾有刷的基本能通过,视频已经给"铜河"看过.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朋友,这个不是用什么弹簧之类固定下十字盘的问题,我前面已经说过,这个是用6通机改的锤子机,舵机 ...
明天开始折腾新型混控器了,先尾有刷,通过测试后再试尾无刷.
现在要说的是上午装机小试了一下,尾有刷的基本能通过...

不错,那期待了!

你这个皮传的机械改装难度还是有点大,需要的零件有点多……

也许尾无刷机械部分会简单点……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朋友,这个不是用什么弹簧之类固定下十字盘的问题,我前面已经说过,这个是用6通机改的锤子机,舵机 ...

呵呵,我的看法:不管怎么改,用六通机身也好,六通的电装也好,只要是平衡锤结构的旋翼头就会有它自己的特性。你试试大点幅度上下摇晃平衡杆,就会发现十字盘也会跟着沿滑道上下小幅摆动,这是平衡锤结构的一个缺 陷,飞行中十字盘无法很好的稳定住,越重的机身纵向摇摆也越厉害。还有,现在市面的平衡锤旋翼头的中联处没有轴承结构,混控臂也是,连用铜套的也少得可怜,造成无法顺滑、精确的改变大桨的循环螺距,这也是造成飞行控制不稳的因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呵呵,我的看法:不管怎么改,用六通机身也好,六通的电装也好,只要是平衡锤结构的旋翼头就会有它自己的 ...

   说的很有道理,我已经在平衡锤旋翼头的中联处等地方用上自己做的铜套,很顺滑,现在给我的感觉就是问题还是出在锤子太长了,有时间我改短试试. 我的F46买回来后就把锤子改短了,飞的不错,大小拉吗的锤子我早就改短了,都飞的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呵呵,我的看法:不管怎么改,用六通机身也好,六通的电装也好,只要是平衡锤结构的旋翼头就会有它自己的 ...

剖析的一针见血啊!

为了成本,精度太差了……不过四通机对虚位、振动这些的容忍程度也很大……

就是F45连斜盘的鱼眼也没有,打舵掉转速很严重……舵量稍微大一点,转动就太不顺畅了……

对了,机身点头问题何解?一直纳闷……

大桨转速不够?机身太重这些都有影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说的很有道理,我已经在平衡锤旋翼头的中联处等地方用上自己做的铜套,很顺滑,现在给我的感觉就是问题还 ...

据说F46开始用鱼眼了?转动顺畅了,打舵的时候应该不会像F45一样的掉转速了吧……?

对了,你的视频我想转一下(mjx贴吧),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据说F46开始用鱼眼了?转动顺畅了,打舵的时候应该不会像F45一样的掉转速了吧……?

对了,你的视频我 ...

呵呵,随便,我不要版权的
F46我有,飞对头,四面没压力!

网友E:
不错不错,玩出了特色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剖析的一针见血啊!

为了成本,精度太差了……不过四通机对虚位、振动这些的容忍程度也很大……

   JJ点头的原因主要就是: 一是大桨转速低,二是头轻尾重,重心不在主轴上,这两个是主要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剖析的一针见血啊!

为了成本,精度太差了……不过四通机对虚位、振动这些的容忍程度也很大……

直升机是陀螺效应飞行器,旋翼头转速越高陀螺效应越大直升机就越稳定;由于四通平衡锤结构的飞机十字盘不能很好的稳定住,当飞行姿态前后摆动时十字盘在滑道里上下窜动,飞机越重惯性越大,越容易进入剧烈的纵摇状态。

网友B:
  哈哈,下一个"节目"是用"铜河"牌新型单双桨两用混控器改装的艾特MD500双桨大拉吗为单桨锤子机,效果不错,明天另发帖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B:
JJ点头的原因主要就是: 一是大桨转速低,二是头轻尾重,重心不在主轴上,这两个是主要原因

我纳闷的是我的F45有时候明显,有时候不明显……按照这个思路我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升机是陀螺效应飞行器,旋翼头转速越高陀螺效应越大直升机就越稳定;由于四通平衡锤结构的飞机十字盘不 ...

恩,是这个感觉!是会上下窜动……悬停摇晃的时候,适当打舵有时可以缓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下一个"节目"是用"铜河"牌新型单双桨两用混控器改装的艾特MD500双桨大拉吗为单桨锤子机,效果不错,明 ...

期待了!预祝成功!哈哈!听着好像是已经成功了!

网友:
E016好熟悉的机子

网友B:
   改短锤子,减少舵量(6EXHP里1和2通道值设置在80左右),飞行稳定性有了非常大的变化,现在已经是比较稳定了,我自己是比较满意的了
  就不再上视频了,有喜欢这样改的欢迎QQ和我交流,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改短锤子,减少舵量(6EXHP里1和2通道值设置在80左右),飞行稳定性有了非常大的变化,现在已经是比较稳定了, ...

呵呵!已加!找机会再具体求教!

我的目标是尽量用F45的机身,旋翼头、平衡锤、大桨这些……

也就是说 主要部分 保持“普通无刷版F45”的结构,只改 电子设备 和 整个尾巴……这样现实吗?

如果用3s供电,尾无刷电机是不是就要用你这款 更低kv值的无刷电机?比如我现在看到的有kv2400/2700/2900这3款。

尾桨应该就是只能用你这个5030了,但是大桨用F45原来的,估计 这样是否能锁住?

主要是我F45的配件还比较多,想尽量用F45的,要是不行嘛,就找你这个来……

楼主:
尽量选择低KV的尾无刷,混控器新版程序中,已经加入了对尾无刷的转速控制,应该能适应更多KV的调整,不过还需要测试验证。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呵呵!已加!找机会再具体求教!

  F45改双无刷完全没有问题,它的机身差不多和450级别的一样大了,机身上位置足够放置独立电子设备,只要自己手上有多余的6通接收机,锁尾式陀螺(低档的就可以,如0704A,0704B,HD730.KDS800)+上铜河牌新型混控器就基本具备了条件.主马达KV要选择3000以上的,大小要合适能放入机身,不讲究线性的话可以用XXD电调,这样成本低一些.
  重要的问题是尾巴,F45原装尾巴总成重19克,单买马达19元.CN12有刷马达重15克,价格15元一个(卖家很少),1504无刷马达重9克,价格45-52之间,当然了还需要配电调,最好是好盈10A,为的是保证有好的线性.KV的选用:我开始用的是2900KV,用5030桨没问题,换上F46尾桨飞了不到一分钟1504烧了,自己修好,每匝上多绕了几圈,KV好像比原来的小了,我估计在KV2500-2700左右,测试证明用5030桨比较好.买KV2300的用也不会有大问题的.新型混控器铜河已经做第三版了,加入了马达转速可设置功能,这样我觉得就更完善,可以选择马达的余地就更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尽量选择低KV的尾无刷,混控器新版程序中,已经加入了对尾无刷的转速控制,应该能适应更多KV的调整,不过还 ...

好的!考虑用王老师那个型号的kv2300!期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F45改双无刷完全没有问题,它的机身差不多和450级别的一样大了,机身上位置足够放置独立电子设备,只要自己 ...

好的!谢谢!

看来目前唯一的疑问就是F45大桨和5030尾桨能否配合起来了……
不过看来这些问题在第三版的混控中可以解决。

网友F(2013-04-27):
016需要好好改 ,好好调,才能好好飞
楼主的研究精神很赞
而且016的配件现在也不好买了,收尸体都难

网友:
引用 网友F:
016需要好好改 ,好好调,才能好好飞
楼主的研究精神很赞
而且016的配件现在也不好买了,收尸体都难

买esky的king3啊~ 016的升级版(旧编号026),主旋翼直径600mm、六通、皮传锁尾,还有空机卖~

原厂的FM的RTF版本,除了配件贵些,应该是这个级别最便宜的了。

网友G:
猛见“皮传”,迷糊了好一阵,搜索,才反应过来是“皮带传动”,我还一直以为是“带传”,
看来是真的落伍了,以后一定记得“同步带”要叫“同步皮”,“三角带”也要叫“三角皮”,“窄V带”肯定是“窄V皮”

网友C:
引用 网友G:
猛见“皮传”,迷糊了好一阵,搜索,才反应过来是“皮带传动”,我还一直以为是“带传”,
看来是真的落伍 ...

“皮传”是对应“轴传”的,不同圈子有不同说法很正常。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皮传”是对应“轴传”的,不同圈子有不同说法很正常。

以下说法不是针对楼上!“带传”是否也可以对应轴传?机械行业有其约定俗成的术语,难道是必须起一个不一样的名字以显示自己比别人高明?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以下说法不是针对楼上!“带传”是否也可以对应轴传?机械行业有其约定俗成的术语,难道是必须起一个不一 ...

随你喜欢。。。

网友(2014-01-07):
王兄还在搞锤子机吗?现在貌似一提锤子机就要挨砖哦……

网友(2014-02-26):
厉害!我还只会组装,你们已经改装了,我还在练技术,你们已经是飞艺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