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小子1400做FPV载机A控+2.4G功放

楼主(2013-03-07):
先说一下配置:
载机:好小子1400
全重:1117克
飞控:A控+GPS
电机:2212 KV1000
桨:9050
电调:40A
电池:3S 2200MA*2
控:2.4G+2W增程
图传:柏通1.2G 800MW+14DB平板天线
摄像头:SONY 520线+云台
^_^在原来飞机的配置上改了电机和桨,推力大了不少,但还是飞起来不给力呀,在不换飞机的情况下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内部空间严重不足,电池电线把里面填得满满的,散热通风不太好呀.

把原来的云台拆了,这样固定着很牢靠,图像也很稳定,15块钱的那种垃圾云台大家千万不好买了,纯粹浪费.

电调这样放在里面发热很厉害,总感觉不放心呀,有时间还得改到外面通风的地方才行.

图传发射机装机尾部对GpS与控接收机的干扰小了许多.

超重了,这款机最大起飞重量900克.

楼主:
大家给点意见呀!我前几次测试飞机时最大起飞重量为950克,这回加到了1117克,怕空中折翅呀

网友A:
换机才是王道,你折腾来折腾去,所花的钱已经足够你换机了。

网友B:
换2216或2217电机
电池换一个3300的就够了  2个2200太重了

网友C:
买A控了 不如买433 和遥控匹配,,2.4g 功率那么大

网友:
算一下翼载荷吧,好像每平方分米大于40都不太好飞,

网友D:
建议将图传发射与GPS的位置换一下,我装机的原则是能产生干扰的东西放到一起,接收的东西放在一起

网友:
你这电机和桨飞FPV不怕出问题啊

网友:
上天行者

网友:
换飞机吧,好小子真不适合fpv

网友E:
我曾用过好小子1000的做FPV载机,起飞重量在1300克左右就很好飞的,飞了相当一阵子,或者说我是靠它练会的。后来让厂家做了1200的,做出来实际是1400的好小子,大概起飞重量在1600-1700之间吧,仍然很好飞。关键是动力要做的足,桨最好要硬的那种。为了能够拍出稳定的视频,最好把翅膀加固好了,翅膀过大很容易震颤。给你我以前的帖子做个参考吧,祝你飞行愉快。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1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7078

网友F:
三角架不错,LZ在那里买的推荐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机才是王道,你折腾来折腾去,所花的钱已经足够你换机了。

是呀,我也在纠结呢,先玩玩吧,到时换个x8飞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2216或2217电机
电池换一个3300的就够了  2个2200太重了

电机是差劲了点,准备换,手头有几块2200所以将就用了,狮子的电池还行飞半小时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将图传发射与GPS的位置换一下,我装机的原则是能产生干扰的东西放到一起,接收的东西放在一起
...

我好像是你说的这么干的吧,图传装尾巴上、GPS和接收在机翼下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曾用过好小子1000的做FPV载机,起飞重量在1300克左右就很好飞的,飞了相当一阵子,或者说我是靠它练会的。 ...

有了前辈的实践经验,我的信心大增呀,好小子我看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角架不错,LZ在那里买的推荐哈,谢谢!!!

TB上面买来的,68元一套,质量挺好的蛮结实。

网友G:
兄弟 换个好点的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A控了 不如买433 和遥控匹配,,2.4g 功率那么大

换433也想过呀,但是想想还是等以后换个高级点的遥控吧,那不是更爽,嘿。。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兄弟 换个好点的桨吧

有好点的桨呀,但是震动超级大,视频根本没法看了,有好的办法吗?

网友:
重装好小子啊~~~~

网友:
楼主遥控器是什么?高频头外置的说

网友H:
图传太近那个舵机了吧,不会抖舵?

网友:
不用桨,用吹的

网友I:
遥控是怎么改的

网友J:
LZ  换APC桨   震动超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I:
遥控是怎么改的

2W功放,距离还行,就是太费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LZ  换APC桨   震动超级小

换了仿APC高效桨,确实给力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图传太近那个舵机了吧,不会抖舵?

图传的干扰是在所难免呀,只能是看怎么样把干扰控制在最小范围。

网友K:
楼主你买的起这么多FPV的设备,竟然还用好小子,最竟然是你不想换机型,天呐

网友:
好小子的尾部强度如何?

网友L:
你的飞行重量很小  4  5安的电流 肯定爽飞   可以上9寸3叶桨   震动小       你的平板那样安    可以飞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你买的起这么多FPV的设备,竟然还用好小子,最竟然是你不想换机型,天呐

想换咧,x8就是我的下一代中意机型,只是现在太忙了,等有时间了搞架x8给大家看看咯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的飞行重量很小  4  5安的电流 肯定爽飞   可以上9寸3叶桨   震动小       你的平板那样安    可以飞多远 ...

想是想爽飞呀,可惜今天悲剧了,电调都烧坏了。
直接上图!

电机连接香蕉头处烧断了

直接导致电调MOS管击穿短路,当即空中停车,幸亏还没飞出去多远,高度也才150米左右,安全滑翔降落

去电子城淘点配件来自己修修还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2W功放,距离还行,就是太费电了。

那就设航点让它自己去飞

网友:
好小子机身还是可以的就是翅膀必须加强或者直接换掉~

网友M:
握手~~~楼主和我一样也做了垂直尾翼的加强。
我也是好小子1400 不过我的电机是朗宇 2216 kv1250的 ,目前整机重800多克飞的很轻松,起飞百分之80左右的油门就轻松上天(手抛)无风状态下百分之40的时间是很低的油门滑行,估计大油门暴力飞都可以(没有忍心暴力飞,刚入魔还是低调点好)。拿在手上全油门试了,感觉推力很大,估计1.5kg上天没有问题。建议楼主换电机。
刚入手apm ,这两天在用x-plane玩模拟,准备玩好apm再上图传。我的飞控数传是433mhz的3dr

网友M:
引用 网友L:
你的飞行重量很小  4  5安的电流 肯定爽飞   可以上9寸3叶桨   震动小       你的平板那样安    可以飞多远 ...

9寸桨肯定打尾杆! 好小子 1400 80的桨距尾杆可能就是不到1cm

楼主:
引用 网友M:
9寸桨肯定打尾杆! 好小子 1400 80的桨距尾杆可能就是不到1cm

我的改过了,可以上9寸桨,就是你说的电机不给力,但是飞机更不给力呀,再玩玩就换天行者1900了。这好小子当FPV载机还是差劲了点哦,你说呢?

网友:
求楼主2.4G加功放后配合1.2图传的实际距离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握手~~~楼主和我一样也做了垂直尾翼的加强。
我也是好小子1400 不过我的电机是朗宇 2216 kv1250的 ,目前整 ...

你的3DR数传最远能达到多少,据商家给出的数据只有800米左右,只适合多轴用,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大幅增加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的3DR数传最远能达到多少,据商家给出的数据只有800米左右,只适合多轴用,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大幅增加 ...

距离还没有测试,但是网上传的都是七八百米。xbee太贵了 先玩玩这个 以后换xbee。我想给接收端换个高增益天线是不是能3dr是不是能更远一点,有待测试哦

网友:
嗯,期待你的测试结果了。最近有打算入手APC250的想法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有好点的桨呀,但是震动超级大,视频根本没法看了,有好的办法吗?

把桨作一下动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O:
把桨作一下动平衡。

试过了,跟桨没半点关系,电机功率太小了,还有就是好小子EPP机身强度太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跟桨没半点关系,电机功率太小了,还有就是好小子EPP机身强度太差了。

明白了。

网友(2013-04-15):
这个本来就是慢速机。。。。

网友:
这个本来就是慢速机。。。。要爽买个道翼就爽了。。

网友P:
我的尾翼也应该和LZ一样加强一下,上次直接在根部断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的尾翼也应该和LZ一样加强一下,上次直接在根部断裂了

不加强不行呀,不然很不稳的。

网友Q:
新手那也打算玩FPV 飞控已经有全套了 不知道买什么摄像头 LZ的SONY 520线 怎么样 能PM购买链接?
  LZ的控是什么 不怕1.2G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Q:
新手那也打算玩FPV 飞控已经有全套了 不知道买什么摄像头 LZ的SONY 520线 怎么样 能PM购买链接?[/back ...

我用的2.4控,没有干扰,我的个600线摄像头,就用了一次你要不?要就便宜卖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2.4控,没有干扰,我的个600线摄像头,就用了一次你要不?要就便宜卖你了

多少出 给QQ联系下

网友:
好小子出水机版了, 装轻量型的FPV做水上起降~~~~~

网友R(2013-11-06):
楼主  你的2.4G功放和柏通干扰吗我用的就是这样 怕干扰还没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  你的2.4G功放和柏通干扰吗我用的就是这样 怕干扰还没飞呢

遥控距离还是有影响的,其它没有什么。

网友R:
引用 楼主:
遥控距离还是有影响的,其它没有什么。

只要不干扰  图传 或者不失控就行。 你一般飞多远啊    图传的用的什么频道嘞

楼主:
引用 网友R:
只要不干扰  图传 或者不失控就行。 你一般飞多远啊    图传的用的什么频道嘞

H频道,加功放能飞7公里吧,再远就无图像了

网友:
  群里都说这两个相互干扰不能飞!看你飞了没事也就放心多了   谢谢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曾用过好小子1000的做FPV载机,起飞重量在1300克左右就很好飞的,飞了相当一阵子,或者说我是靠它练会的。 ...

谢谢前辈负责任的回复,我现在用的是1720,A控,也是刚刚上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是想爽飞呀,可惜今天悲剧了,电调都烧坏了。
直接上图!

您好,我有个电调跟你这个走线差不多,通电电机一直无信号报警。能修吗?

网友:
可爱的 XXD 电机  和橙色  三无  桨   还有   超级坑爹的蓝色舵机     你飞FPV

网友:
哥们1.2图传和舵机靠那么近 不会抖舵?

网友:
这桨不行啊,换个正品APC的呗,电机朗宇2216要给力很多

网友:
机翼加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