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改造后,雕个牌牌检验机机

楼主(2013-03-07):
我的机机,驱动板供电加高到36v,性能有较大提升。现在用红酸枝加工一个“八骏雄风”图检验一下机机。机器设置:电机速度——3000;加速度——500。雕刻参数F1500 0.1 20度刀:下切2.1毫米,一次成型。雕到3分之2 X失步,这时正好我动了鼠标,只好重来,F1200,其他参数不变。最后三分之一的地方下刀4毫米。浮雕尺寸45*140毫米,用时一小时二十分。再次雕刻没敢动鼠标,我也不好判断是不是动鼠标引起,下一步用点瞥木料试试。现将没有打磨过的作品和简单打磨的作品上图。

网友:
那么光滑

网友A:
不错,水冷主轴果真不同,不知道雕铝效果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水冷主轴果真不同,不知道雕铝效果怎样

雕铝完全可以。这是雕铜的效果

网友B:
雕得不错,行距多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雕得不错,行距多少的?

行距0.05毫米。

网友A:
看着很不错,之前本想投600买淘宝上最便宜的那种水冷主轴,但担心经常雕铣铝、铜等会受不了,所以放弃了

网友C:
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刀?主轴速度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很不错,之前本想投600买淘宝上最便宜的那种水冷主轴,但担心经常雕铣铝、铜等会受不了,所以放弃了

我就是买的600多元的那种,最近有点杂音。建议买4轴承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雕刻机是自己做的,还是Tb上买的?弄得不错啊

看来水冷的主轴,兑付木头,铝和铜是可以搞定的了

雕刻机自己做的,用16毫米厚的LY12铝合金做的。水冷轴800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刀?主轴速度多少?

直径4毫米0.1  30度钨钢平底锥刀,主轴每分钟20000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买的600多元的那种,最近有点杂音。建议买4轴承的那种

我就担心你现在遇到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径4毫米0.1  30度钨钢平底锥刀,主轴每分钟20000转。

看来买个主轴才是硬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阿,我也打算自己做机器

现在在收集图纸和资料

钢板重便宜难加工,铝合金贵好加工,建议有加工机械用钢板,没加工机械用铝合金。

网友:
“八骏雄风” 或其他一些 模板哪里可以找到,没事也想 雕着玩玩。不会设计,只能剽窃了。

网友E:
八骏图我也雕过,估计和你的差不多大
雕铜处理过么?我的雕出来感觉没这么亮

网友:
看楼主那JJ给你出了不少货啊!

网友:
怎么处理的,这么光滑。

网友F:
确实很光滑啊,雕刻出来就这样吗,还是后期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八骏图我也雕过,估计和你的差不多大
雕铜处理过么?我的雕出来感觉没这么亮

雕铜抛过光。用布轮和抛光膏抛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确实很光滑啊,雕刻出来就这样吗,还是后期处理了

有一幅是刚雕出。亮的这幅后期处理过

网友G:
为啥我的雕刻机 越雕越深呢? 纠结哇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啥我的雕刻机 越雕越深呢? 纠结哇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1检查联轴器是否松动:;2检查电机设置加速度是否过大;3有条件看看电脑输出的脉冲强弱和是否干净 ;4换换驱动板试试,也就是跟Y或者X对调试一下。我的是换了电脑主板才解决了越雕越深的问题。

网友:
丝杆和光轴要防尘,那样子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