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牌50A的问题

楼主(2013-03-07):
新买的花牌LV50A,插上电源,接上电机后,滴滴。。。滴滴。。。滴滴。。。叫个不停,不接电机是不叫的,可以飞,另外,急加速感觉油门很迟钝,没有好盈40反应那么灵敏,这是什么问题,该怎样调整。说明说太简单,茫然。

网友:
出错报警
不影响飞行
就叫的烦人

网友:
这个电调需要用定速,如果不用定速油门基本没法用~

网友:
调试的时候,是必须要接电机的,
如果通电时,没有电机,电调自检的时候会认为你的电机缺相过,会发出报警声,以便玩家检查。
消除报警声。 连上设置卡,随便设置下,就ok.

如果在非定速模式下,油门数值为曲线的话,加速会比较慢。
建议使用定速。

楼主:
接上电机也会响啊,希望以后建议大家买设置卡 ,另外说明书要写好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上电机也会响啊,希望以后建议大家买设置卡 ,另外说明书要写好点

这个报警声,断电后是不会清除的。清除方法:
油门最高,接电, 听到叫声后,直接断电即可!

网友:
我来打酱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