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下 f3a 的刹车意义

楼主(2013-03-07):
求教下,f3a的刹车的意义,假如设置50%刹车,是不是摇杆在50%时油门是零,摇杆在越往下打,刹车力度越大?
还是说,摇杆在最低时自动刹车力度就是50%?

网友:
你说的是电机刹车还是空气刹车。。电机刹车是让电机停止转动 空气刹车是降低飞行速度。。。我是看字面理解的,没有实际操作过。。

网友A:
你指的螺旋桨的刹车咯?

网友B:
50%是刹车力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螺旋桨的刹车咯?

是螺旋桨刹车, 有没有刹车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是刹车力度。

你意思是  刹车行程 和 刹车力度都是可以调的?

网友:
我不太想要刹车~我首飞50e的时候就是因为马达刹车造成失速炸到轮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螺旋桨刹车, 有没有刹车行程?

电调上设置的刹车功能是指油门全收的时候通过电路来让电机迅速停止转动,通常用在电动滑翔机上,进入无动力滑翔后让螺旋桨尽快停转,折叠桨就会折叠起来以降低阻力。不知道楼主所指的刹车是不是指的这个,如果是的话,F3A机应该是不需要用的。倒是刹车的软硬程度还真能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