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玩C0630的进来看看

楼主(2013-03-07):
今天入了个二手的C0630,买来时就缺卡盘,是不是还缺安装卡盘的法兰呢,现想配一个,哪位有多余的出给我一个,谢谢啦,第一次玩也不知如何装,懂得说说,谢谢大家

网友A:
只却卡盘。楼主胆子真大,什么都不懂就敢上床。

网友B:
胆小不得将军座

网友C:
好床,什么价格收的

网友:
你好,发兰盘我有一个,不知你能不能用上,你搜下我的贴子吧。

网友D:
兄弟这只是主机,希望主轴箱和齿轮没问题!
那机床还缺:卡盘,顶尖,各类车刀10来把,电机还没有吧!(单相力气小,三相+变频)
配套设备:砂轮机,白砂轮,绿砂轮,金刚石笔!
钱还需要一笔的!

网友:
把床子开起来就知道还缺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却卡盘。楼主胆子真大,什么都不懂就敢上床。

都是看论坛烧的,日思夜想,就去买一个回来,买后发觉通孔小,才2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床,什么价格收的

拉到车库302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这只是主机,希望主轴箱和齿轮没问题!
那机床还缺:卡盘,顶尖,各类车刀10来把,电机还没有吧!(单相力气小 ...

带电机的,3相电机,550瓦,BBC牌子第一次见过

楼主:
各位高人:只缺卡盘这是一定的,但卡盘怎么装上去呢,直接装上用螺丝固定?看了好多帖子好像要法兰才行,照片上有法兰吗?懂得给说说,谢谢

网友E:
楼主帮忙测量一下电机皮带轮和主轴皮带轮的外径,主要是想知道传动比,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帮忙测量一下电机皮带轮和主轴皮带轮的外径,主要是想知道传动比,谢谢。

电机轮直径70mm,主轴直径114mm,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听WJ173733951 一说,真有些怕,今天打开齿轮箱看看,还真的不错,真想把通孔部分拿下来,车大通孔,前辈们给出个主意,把通孔扩大行吗??照片如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WJ173733951 一说,真有些怕,今天打开齿轮箱看看,还真的不错,真想把通孔部分拿下来,车大通孔,前辈们给 ...

谢谢你的皮带轮数据。看齿轮箱貌似比我的处女630还要新啊。

网友:
我出主意就是能按照原机设计标准恢复就很不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WJ173733951 一说,真有些怕,今天打开齿轮箱看看,还真的不错,真想把通孔部分拿下来,车大通孔,前辈们给 ...

擅改,危险!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给的建议,不改了,今天通电试试机子,一切正常,声音也不大,自动走刀也正常,呵呵,还没买错

网友F:
C型短锥卡盘

楼主:
引用 网友F:
C型短锥卡盘

谢谢告知,看了下C型卡盘,价格好贵啊,普通的卡盘可以用吗?

网友G:
如果用普通卡盘 还缺少一个短锥快速拆装过度盘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4458
看我的帖子 5楼6楼图片
原配的卡盘是13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用普通卡盘 还缺少一个短锥快速拆装过度盘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 ...

谢谢告知,又看了遍你的帖子(我没买机子前看了好多遍,对0630的结构由此了解),讲解的好仔细。今天去卖家那里找到法兰和卡盘,店家送的没收钱,呵呵,顺便收了台二手的圆立柱的钻铣床。

楼主:
引用 网友H:
二手130的卡盘我有,需要的话联系我。

谢谢,已找到了

网友:
多少米啊

楼主:
清洁和保养机子,不知上家如何使用,买回二手的东西自己保养过才放心。除了主轴箱没有拿下来,其他的能拿下来的都拿下来了,用柴油清洗,加机油,图片如下:

丝杆和光杆传动齿轮部分

大托板

走刀器齿轮

保养安装后的车床

买来时没有法兰和卡盘,安装法兰和卡盘后发现问题来了,卡盘夹工件打表跳动好大,百分表有20多个小格的摆动,卸下法兰和卡盘测试主轴的摆动,摆动幅度在百分表的2小格之内,安装法兰后的摆动也在2小格之内,安装卡盘后按照 newber1983 兄的方法调节卡盘,我是这样做的先外圆自宫卡盘的角,然后在箍住卡盘三个爪自宫内部,夹工件打表,20多个跳动,我头都大了,解决不了,各位帮帮忙,如何解决问题,是不是只能换卡盘了

网友E:
主轴2c的跳动,还过得去。夹持工件跳动20c,我认为是你的车卡爪的方法不对。不用换卡片。
正确的车卡爪的方法应该是,车个短点的圆柱,用卡爪夹住,夹的部分是卡爪的后部,尽量夹持的少点,然后车卡爪。卡爪车好后,吧卡爪卸下来,吧圆柱夹持不分的高点修掉,修的方法可以磨,也可以车,总之,要比车好的卡爪低一点就行。
不知你是否看懂,如果有疑问可以pm我。
我也是0630,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机床头的圆盘就是法兰盘。卡盘是用三个螺丝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轴2c的跳动,还过得去。夹持工件跳动20c,我认为是你的车卡爪的方法不对。不用换卡片。
正确的车卡爪的方 ...

谢谢兄弟的答复,明天试试看看行不行,看过你的帖子,恭喜你有如此新的床。

网友I:
引用 楼主:
清洁和保养机子,不知上家如何使用,买回二手的东西自己保养过才放心。除了主轴箱没有拿下来,其他的能拿下 ...

我的之前跟你个一样的情况 自宫 之后精度还是不好现在修好了 夹持工件 打表精度可以到2~3丝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轴2c的跳动,还过得去。夹持工件跳动20c,我认为是你的车卡爪的方法不对。不用换卡片。
正确的车卡爪的方 ...

这方法好啊 简单使用那外圆卡爪怎么办

网友:
楼主胆子真大,卡盘125的我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胆小不得将军座

说的好 就该这样

网友J:
引用 楼主:
清洁和保养机子,不知上家如何使用,买回二手的东西自己保养过才放心。除了主轴箱没有拿下来,其他的能拿下 ...

夹持工件跳动20道?卡盘夹工作的时候,你测的哪部分跳动?如果你测零件跳动,恐怕不准吧?

我的也是630A,还没清理完成,简单打了表看了一下,用百分表打主轴短锥的地方,基本跳动半格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之前跟你个一样的情况 自宫 之后精度还是不好现在修好了 夹持工件 打表精度可以到2~3丝

兄台可否说说如何修的吗?在此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夹持工件跳动20道?卡盘夹工作的时候,你测的哪部分跳动?如果你测零件跳动,恐怕不准吧?

我的也是63 ...

夹持的工件,靠近卡盘位置测量的,肉眼都可看到工件的摆动。

网友K:
引用 楼主:
听WJ173733951 一说,真有些怕,今天打开齿轮箱看看,还真的不错,真想把通孔部分拿下来,车大通孔,前辈们给 ...

千万别把好东西给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千万别把好东西给毁了

谢谢提醒,不打算改了,恢复原状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台可否说说如何修的吗?在此谢过

我的方法:
步骤1.找一个外径24的轴承,用卡爪最里面那圈卡住轴承,卡紧,卡正。
步骤2.用内孔车刀车卡爪内侧,注意不要车到轴承。
步骤3.车完之后,把轴承取下 夹持一断标准的圆棒打表测试,这是应该会出现精度比之前大好的情况(我之前怎么调在同一位置打表,跳动都在15丝,车完之后可以到三丝,其中三丝的跳动还包括圆棒和百分表的误差,这种情况意味比我测试的情况要好)
步骤4.夹持好圆棒之后,车卡爪外台阶外圆。
步骤5.车完之后的卡爪外台阶上撑一个标准点的环 例如轴承
步骤6.撑紧之后车卡爪内侧 夹持轴承的那部分,把那部分多车一点,使它比前面的车的卡爪内侧直径要大,也就是说单个卡爪内侧, 夹持轴承的那部分要比 步骤1加工的那部分要低一点,这样就不会使得它干涉步骤1加工的部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夹持的工件,靠近卡盘位置测量的,肉眼都可看到工件的摆动。

还有一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有一种方法

谢谢兄台的热心答复,从中学到了不少

网友(2013-04-07):
羡慕啊 比0628好啊 有机会碰上0630 也收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