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CAD软件建模设计
请教个问题,为什么3D打印机需要用热床,谢谢。

楼主(2013-03-07):
请教个问题,为什么3D打印机需要用热床,谢谢。我看打印机上有这个配件,说是防止打印件卷曲什么的,不明白,能给解惑否?

网友A:
涉及到温度的东西,,都有这个过程,,
电烙铁,也要等几秒钟。。
打印店里的那个大机器,,开机也要等一分钟。。。

网友B:
热床也叫承载托板,热熔后的胶条与冷托板是粘不上的,打印件会被热喷嘴挂掉,无法定位。热床是让第一层胶条能够牢固的粘接在托板上。还有就是打印完的胶条冷却较快,下一次的热胶条与冷胶条还是无法粘接。热床可以保证热熔后的胶条保持温度。热熔塑胶粘和需要稳定持续的温度,使熔合牢固。
原理是这样。可能用词不一定准确。请多包涵。

楼主:
好像明白点

网友C:
打印ABS大尺寸的时候,边角容易翘起来,热床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加热后粘住模型也是用途之一。不过我只打印PLA,不需要热床,用热床效果反而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