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入手了 DJI F550

楼主(2013-03-07):
請問一下 前輩們!!!
我把今天入手的DJI F550 組裝好了 ~ 要來設定感度
老闆跟我說直接把設定輸入 這樣 就OK了
感度: 170 170 150 140
姿态:170 170
請問大家有合 看法~~~~~

楼主:
有人可以給個意見嗎????

网友A:
推荐550飞行参数。
一般安装完成后使用默认参数“100”进行测试飞行。您可以根据飞行状况和手感来进行调整。
我们推荐的F550+Naza的感度值为: 基本 170 170 150 140;姿态 170 170。仅供参考,请结合实际的手感进行微调。

网友B:
f550配了那款飞控

网友C:
欢迎加入队伍,哈哈哈

网友D:
我用的好像是135 135 高度是160 其他记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