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一下K8第三版升级方向

楼主(2013-03-07):
昨天给亚拓250DFC换K8三轴,才发现旧款陀螺仪座的位置被尾舵机占了,又肥又大K8无法平躺着放进250纤细的机身,身材有缺 陷却对放置要求极为苛刻,不能侧放。

想VBAR改进机身设计是不可能了,咱只能指望K8改进一下,瘦瘦身,体型向ZYX、3GX廉价美女看齐。实在不行,取消主板插口,通过转接线引出来,做成本星球最薄的三轴陀螺仪

网友A:
沙发,,,  最近入450  .目前最后缺三轴中,  K8 性价比如何,

网友:
这价钱要求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  最近入450  .目前最后缺三轴中,  K8 性价比如何,

K8就像盗版windows,对其它厂家杀伤力极大

网友:
原来如此,,, 大概了解了

网友B:
250 不适合用k8 没法好好安装坑爹的usb设置口你得保留吧。你放哪都不对又不能竖立着放
除非在管那边出个套件安放平台或者自己用易拉罐做一个平台
要不出个加宽的地板加加宽的固定管。加宽2mm就行能放进去了
可就算能放进机身 那个usb设置口还是个坑爹 没法插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0 不适合用k8 没法好好安装坑爹的usb设置口你得保留吧。你放哪都不对又不能竖立着放
除非在管那边出个套 ...

USB口摘掉,引线出来接蓝牙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0 不适合用k8 没法好好安装坑爹的usb设置口你得保留吧。你放哪都不对又不能竖立着放
除非在管那边出个套 ...

以下几个办法可行:
1是加个金属尾撑固定座,换的大托板,K8放尾巴上~
2是K8放尾舵机固定座上,尾舵机仍如旧款放尾巴上~
3是去掉K8外壳。K8和卫星都可以勉强放进去,布线全内置,但是蓝牙插口与底板干涉,除非另外引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下几个办法可行:
1是加个金属尾撑固定座,换的大托板,K8放尾巴上~
2是K8放尾舵机固定座上,尾舵机 ...

我买的蓝牙 居然手机没法连接上 然后就刷手机 手机数据口又接触不良 。懒得去保修了。上个摊位 结果人家给弄坏了 干脆练接触不良都木有了 直接断下来了。后来卡刷低版本的安卓还是不行 又恢复高版本的 来回折腾。手机是A750的 没法用k8的蓝牙。气死。还好换k8上450上了 450原本带的很原始的TG1 换250上了 这下安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蓝牙 居然手机没法连接上 然后就刷手机 手机数据口又接触不良 。懒得去保修了。上个摊位 结果人家给 ...

我试过3台安卓手机,只有一台root的才能用,另两台版本2.2.1(?)和4.2.3(?)无法蓝牙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