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9遥控挖机

楼主(2013-03-07):
请各位大神赐教,挖机用富斯9遥控,摇杆控制工作臂和旋转,行走要怎么设置才可以用fs9控制前后走?

网友A:
自定义开关,用一个开关来切换。比如设置成摇臂旋转和行走用一个摇杆。前提是用ER9X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定义开关,用一个开关来切换。比如设置成摇臂旋转和行走用一个摇杆。前提是用ER9X的软件

多谢指导,非常感谢!

网友B:
凡是富斯9的我都顶一下

网友C:
做工太牛逼了,让原厂的情何以堪啊

网友(2013-04-12):
引用 网友C:
做工太牛逼了,让原厂的情何以堪啊

富斯的不是原厂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