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表面带电!!!!

楼主(2013-03-07):
   前几天买了个0618车床,原装的3相电机

   接上变频器电机转的好,因为从小怕电,所以先用电笔测了下,发现电机表面真有电,不知什么原因!

   现在电机还不敢装车床上,通电后手不敢摸电机,哈哈!

   有人说接地线就好了,老房子没接地线,而且又住3楼不好弄地线。

   帮忙出出主意,怎么弄才好。

   谢谢了!

网友:
电源不是有接地的吗,黄绿相间的线不就是,电表箱里有接地线

网友:
不用。。用变频都有这个电。。不比担心

网友:
我的电机漏电能电人,接了根地线到水沟里没事了,随便摸也不麻了

网友:
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得想办法,弄条地线结上比较好。

网友:
功率电机感应电 都有的,更何况是变频电机。电笔上去都是会亮,外壳接地后,会好很多。单项电机的话,零 火 线对换,接地。就能排除感应电。

网友:
这属于一类电器吧?由于Y电容的原因,在机壳不强制接地的时候,是会检测出有电的,电压与Y电容的接入方式有关,有可能是半电压,也有可能是全电压。
像变频器这种强电弱电混合的设备,Y电容的容量一般会相对较大,所以用手背去试的时候,甚至会有触电的感觉的

网友:
r如果水管是铁的。。。电机地线就接那吧。。

网友:
老房子也好办 想法子拉根线接水管接暖气片....还有一种空气开关带接地保护的叫什么来着忘记了!

网友:
洗衣机类型的绕组类电机,,,,用电笔测量新电机都会感应出红光的,,,,用灯泡试一下,看是否是感应电

楼主:
谢谢大家!想办法接条地线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想办法接条地线算了。。

接一根长点的电线,把一头长点扒皮,塞到下水管道里,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一根长点的电线,把一头长点扒皮,塞到下水管道里,你试试。

好的,谢谢!我试试,哈哈!

网友:
感应电,或者电机绝缘电阻下降漏电,最好接个保护地线,以免日后有隐患,安区第一楼主你在三楼看看家里有没有避雷接地线有的话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