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和MB 哪个更适合航线?

楼主(2013-03-07):
请教下亚拓升级无副翼,VB和MB 哪个更适合航线?

网友A:
两个都不错,航线的话技术好了什么都能飞!

网友B:
航线用小姨子都无压力了

网友C:
亚拓当然就直接用3GX 3.0最好!

网友D:
应该不是那种跟合适 是技术到什么位置了

网友E:
两个都合适,不分技术,只是你自己的手感倾向于那种而已

网友F:
我是来打酱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