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 距离测试

楼主(2013-03-07):
有人说一两公里无压力   我今天跑到艺术学校附近(沿路上空有10kv高压线)     开摩托车带着控  一直挫尾翼,朋友原地等  没有信号就联系我
中途在一个发射塔下打了给我  大概也就200米    说没反应了   我说会不会是发射塔的问题  再往前跑又有信号   接着继续向前    跑到500米的时候朋友说没反应了  我看是不是因为天线背对着朋友  所以下车 转身对着朋友方向挫摇杆  说是又有信号了(估计上次坠海之后是不是不好用了这个接收机)  然后继续往前开  开到800米远  朋友说尾翼断断续续   油门还有,我估计也就差不多了  然后用**拉了一下距离  最多也就800米了

顺便问一下各位大哥大姐   本人想飞FPV   5公里  要怎么搞这个8fg 还有上多少G图传   是否要买多一个433高频头拆机焊接 还是从模拟口插进   亦或者买什么飞控带有433?    然后上多少G图传   我想要屏幕挂在控上面

网友A:
差模拟器的那个接口可以接433,飞控的话用A/H都行,图传远距离上1.2,大概就这些,其实我也没玩过FP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模拟器的那个接口可以接433,飞控的话用A/H都行,图传远距离上1.2,大概就这些,其实我也没玩过FPV{:1_71: ...

地面距离是不是要比天空距离   遥控的短啊  还是沿路有高压线的缘故  才800米  不是据说可以一两公里吗

网友B:
实测,6208sb 8fg,飞了1KM多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测,6208sb 8fg,飞了1KM多一点点

那我怎么才这么短距离啊……把原装天线换增益天线 可以增程吗  会不会天空比地上距离远啊
还是我接收机泡过海水的问题    差你好几百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怎么才这么短距离啊……把原装天线换增益天线 可以增程吗  会不会天空比地上距离远啊
还是我接收机泡 ...

8fg功率很小,差几百米可能是环境影响,毕竟我的在天飞你的在地面跑,还有你的有高压线
不要纠结了,听前辈的话吧,我可是在这方面没什么发言权

网友:
刚入魔的时候用10CHG和6106HFC接收,地面才100米就见接收闪红灯了。

网友:
这距离已经很好了!

网友:
我的没测过

网友: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是海南的一位兄弟用T8FG原装接收,飞了8公里?还是9公里来着

网友:
这个距离还不错,空中应该会好一些

网友:
地面有障碍物影

网友C:
2.4G地面就在200米左右,我在水泥跑到测试2、4G14mz 6208 距离220米,
PCM 149dp350米,您参考一下。
地/空距离会远很多,所以不必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G地面就在200米左右,我在水泥跑到测试2、4G14mz 6208 距离220米,
PCM 149dp350米,您参考一下。
地/空 ...

感谢您的回复  那这么说我也要换跟增益天线或者加2.4G功率放大器了

网友D:
进口控的距离都是托们给托起来的!说72M能有10公里以上的都有!扯淡!

网友:
2.4G功率放大器

网友:
空中距离比地面距离远

网友:
2.4有建筑物遮挡,必须完蛋.
2.4绕射能力差,穿透能力差.

网友:
就2.4g号称几公里肯定加功放的。哪些号称的都是扯淡。我实测过jr的9x2加软天线72c的可以到1.5km左右。当然和实地电磁环境影响也很大。一般来说2.4g没有fm的距离远。你要5km果断上功放吧。
就一般玩超过500m基本上已经看不清飞机了,姿态就更别提了。一般玩是ok的,fpv就比较折腾了。

网友E(2013-04-10):
我听别人说了!FUTABA遥控距离至少有10-80公里!
你赶快删掉此贴,否则会得罪坛子里的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听别人说了!FUTABA遥控距离至少有10-80公里!
你赶快删掉此贴,否则会得罪坛子里的托的!

我外省买的东西都是用这个控开着鸡鸡去自提的。

网友F:
T8FG这距离太近了,进口控至少1公里以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T8FG这距离太近了,进口控至少1公里以上吧?

其实至少是 5-20公里,你用过吗?又是一个听说的吧?论坛卖家托太多了。进口控的托太多了。

网友G:
失控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口控的距离都是托们给托起来的!说72M能有10公里以上的都有!扯淡!

支持 搞不懂那些买进口控的是为了什么 难道是面子? 国产天地飞和华科尔用的人也大把 也没见有什么问题。

网友:
不知道这些遥控有没有相关的信号增益装置呢

网友:
偶 futuba 6XEHP+R136HP,fpv 400米高度,飞行距离2.3公里失控.
建议楼主果断采用433增程器的pwm方式,实现5公里fpv飞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