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W的F16怎么样啊?70涵道的

楼主(2013-03-07):
以前买过FMS的F16的,觉得机子不怎么样,比列也不是很协调,料子也差,机子特别轻,重心相当难调,看到飞翼的F16外观就不错,好飞吗?我指的不是暴力飞行,飞航线怎么样?

网友A:
飞翼的F16 貌似是目前 最好的了吧

网友B:
FW的F16还是很不错的,非常好飞而且好看。不过有一个致命弱点,机翼需要加强,不然暴力爬升或俯冲很有可能机翼与机身分离,装机是需要自己装根碳酐进去,当然飞航线是绝对没问题的,可是 话说回来玩涵道不暴力还玩什么涵道。

网友C:
俺进了一架飞翼F35,还没到货,应该不错的

网友D:
那飞机相当不错!我固定翅膀都是用热熔胶粘,从没发生过脱落,而且热熔胶粘过的地方,永远不会再坏第二次!

网友E:
不需要加强吧,我的从没断过,不过粘接之前用细纱纸去了一下油漆,飞机很灵活,做落叶飘,正翻,都很容易,大仰角飞行非常爽,原厂动力足够了

网友F:
入了2架F16。 性能很不错的

网友G:
目前正在装

网友H:
还没到货,应该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