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翻了又翻了!为什么啊!为什么啊!悟空让我心理阴影越来越大!

楼主(2013-03-07):
今日下午,在以往的飞场飞悟空,由于前两次的炸鸡心理一直有阴影,好不容易飞了几次安全降落阴影稍微有所缓解,但因今天有点风,2、3级吧,为了防备万一所以没有带任何附件。(后来才发现我的决定是多么的正确!)
起飞前接电等待,等到绿灯亮起然后切到GPS模式,灯光只有紫色在亮见无异样推油门起飞(非暴力),起飞约50CM时依然像以往一样,翻了个身大头向下栽下来了,幸亏是草地,故损失不是很大,损失电机座一个,GPS支撑杆一个。
起飞前做了仔细的检查,十分注意灯光,为什么还是这样?悟空也挑人吗?当然,可能有人会说收干扰了,答 案是否定的,因为同时还有一模友在飞悟空,他的就一点事都没有。
希望有高人帮忙找找原因!
更希望大疆能那啥。。。。!
配置
XA650
双天4010KV620
APC1147
花牌6000MAH 3S
DJI 电调
别问我要数据、视频,那些我都没敢装。也别说是图传干扰,压根就没有装!
以前发过类似的帖子。

网友A:
KV620用1147?桨小不小?
电调线路没问题吧

网友:
前两天看见一帖子说有可能是双天的电机和DJI的电调不太兼容

网友:
名字起的不好,因为悟空最拿手的就是翻跟斗,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呢

网友B:
先检查一下动力,翻的时候有没注意到朝那边翻。
我以前出现过类似的翻机,几经周折,发现是一个电机丢步。

网友:
换4S电池试试

网友:
双天电机真不行,老少不说,还贵,总部我去过在浦东金桥康明斯发动机对面

网友:
楼主还是用S80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KV620用1147?桨小不小?
电调线路没问题吧

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一下动力,翻的时候有没注意到朝那边翻。
我以前出现过类似的翻机,几经周折,发现是一个电机丢步。 ...

我的是沿中轴线翻身,总不能两个都坏吧,而且这次是向左翻,上次是向右翻!郁闷啊!

网友:
呵呵。。。。DJI翻很正常哈。用点可靠性高的呗。

网友C:
检查一下软件里GPS位置设置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软件里GPS位置设置是否正确!

GPS位置设定没有问题

网友D:
听起来是动力部分出问题了,电梯,电机,桨,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听起来是动力部分出问题了,电梯,电机,桨,连线。。。

如果是动力有问题,两个电机电调同时同步出问题的概率很小吧,而且上次向右翻这次向左翻。都是沿着X轴180°翻的,而且是大头向下平拍在地面上的!

网友:
是练习空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