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模拟器的问题 新手 用的是XTR

楼主(2013-03-07):
哎  群里问都没人理 航模要发展新人。难!到论坛来看看,没人理就不打算玩了,周围也没人玩。请教各位通道2是油门,拨到最小的时候是93是怎么回事啊?也校准过了,以前还好好的,突然就这样了

网友A:
用的什么遥控器,行程没调好吧

楼主:
SM600 ,模拟器 怎么调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遥控器,行程没调好吧

SM600 ,模拟器 怎么调行程

网友:
可以告诉你,这个不是毛病。XTR校准之后只要是中点在0附近就没问题。前四个通道两侧均是正负90左右。也就是说,只要是启动模型就是怠速。除非混控设置刹车或者拉微调

网友:
和控没关系我是ff9。XTR 最大的好处是内存占用小,机子负担不大

网友:
冷门 模拟

网友:
没有使用过XTR,一直在使用G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