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尾舵机为啥咯咯吱吱的响呢?

楼主(2013-03-07):
弄了个250来玩,大致调平了十字盘,现在一开机,就算静止放在地面上,MD933就咯吱咯吱的响,这是为什么呢?
配置kds820+MD933,我试过吧关机后,把感度线拔掉,直插KDS820的3pin线到4通道,就不会响,但是只要一插感度线到5通道,锁尾MD933就咯吱咯吱响。
请问大侠有人知道吗?
还有个问题,我现在副翼是1通道,调好了,但是向右打舵,整个旋翼面向左,反之向右,正好反掉了,请问怎么改过来呢?如果单纯更改AIL副翼的控里面的正反向,十字盘又不能平行了

网友A:
中立点设置了吗?

网友B:
数字舵机都要响,我的215也响,装机的时候我还打电话问过飞越的工程师,说数字舵机就是这样

网友C:
看来楼主是没用过数字舵机啊~~~

网友D:
数字舵机是这样的,正常

网友E:
数字舵机响很正常,但是有时它又不响,有大侠科普一下吗

网友F:
933有的响,有的不响,有声音的见多,不响好像就坏了!

网友G:
933偶尔响,不动不响。215就一直吱吱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