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摊上大事了----------91HP炸缸

楼主(2013-03-07):
今天摊上大事了----------91HP炸缸,,不知道,缸头还能用吗?请老鸟发表下建议。

网友:
今天中阳18拉缸了  怎么今天都这么倒霉

网友:
缸头应当可以用的。

网友:
看起来 好惨

网友:
这个不好修吧。。。同情。

网友:
lz用这干嘛呢?

网友:
好惨,买不起好发动机的飘走

网友:
同情的飘过~~~~~~~~~

网友:
是怎么个情况啊···

网友A:
应该是轴承坏了引起的;需要更换活塞;大轴承;缸套;检查联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轴承坏了引起的;需要更换活塞;大轴承;缸套;检查联杆

谢谢指导。

网友:
缸头应该没有问题的,还可以用

网友:
人才这种大事真少见``

网友:
简单点买一块油石 蹭吧 在不就用磨床铣床车床都行

网友B:
炸缸 ?? 你全部 肖基甲烷 ?? 怎么个过程 ?? 请讲解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炸缸 ?? 你全部 肖基甲烷 ?? 怎么个过程 ?? 请讲解 !!

飞着飞着就熄火了,高度不高,熄火降落成功,发动机温度不是很高,发动机可以转动,打不了火,拆开后才知道问题。

网友(2013-10-05):
同情,炸的好厉害。。。

网友:
活塞高温熔融,膨胀后顶缸盖,炸鸟缸啊。缸盖、缸套、曲轴、轴承只要无变形毫无疑问可以继续使用,换活塞即可

网友:
什么发动机?

网友:
换个活塞

网友:
肯定是调得太暴力了,就会成这样,记得以后麻烦在成品油里加点蓖麻油能保护你的发动机。

网友:
  什么情况

网友:
真摊上大事了

网友:
比较严重  缸套不知道 还行不行了!?

网友(2013-11-06):
高温后活塞掉碴然后顶缸了,重点看一下连杆,因为光换活塞连杆的隐患会造成你发动机报废的。

网友:
轴承坏了 轴承保持架散了通过扫气道进入气缸 然后被活塞顶到缸头上产生麻点 越顶越严重 导致活塞破裂 环断裂 没有压缩才熄火。以前OS50sx遇到过同样情况。 你损失不大 首先看气缸有没拉伤 如果气缸没伤或者轻微伤,换个活塞和环子轴承后还能继续用 只是肯定没以前状态好了。

网友:
都这样了还用吗?用我YS91的吧,便宜给你
qq:396792515
几乎是新的,只是放了一年

网友:
轴承架散了,东西进汽缸了,我40个起落检查前后轴承,这都是教训。飞油机必须要勤快。以前有过和你一样的经历

网友:
我刚收的一个三叶SC40发动机清洗时发现大轴承珠架断了一小块,能看见一个滚珠,不知道有多大影响。

网友(2014-01-15):
活塞怎么出去了

网友:
唉头一回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