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一点问题求解答啊!!!谢了

楼主(2013-03-07):
我是学生,做视觉识别的科创项目的,现有的四旋翼(玩具那种,带摄像头,有支持DIY的SDK)PC上的SDK只能模拟遥控器操作,请问有没有哪个飞控能提供可供外部程序调用信息的端口?能提取那些信息?支持不支持外部程序直接控制马达转速?真是十分感谢了!!

网友A:
首先。。能读取给电调发送的pwm值,但是没法知道电机实际转速。然后,你要的飞控,任何一个开源的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能读取给电调发送的pwm值,但是没法知道电机实际转速。然后,你要的飞控,任何一个开源的都可以。
...

那是说现在就可以通过玉兔这类现成的飞控手动控制pwm值来控制飞行姿态了吗?还是说还要什么特殊的飞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说现在就可以通过玉兔这类现成的飞控手动控制pwm值来控制飞行姿态了吗?还是说还要什么特殊的飞控?
...

你要学的太多了。。看来你现在连飞控是干啥的都不清楚。。潜潜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学的太多了。。看来你现在连飞控是干啥的都不清楚。。潜潜水吧。

问题是比赛不等人。。

飞控是块板子,可以通过控制每个电刷的xx值来控制飞行姿态(只负责调平衡),遥控器负责主要控制
电刷可以控制通过电机的电流大小

这没错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比赛不等人。。

飞控是块板子,可以通过控制每个电刷的xx值来控制飞行姿态(只负责调平衡),遥 ...

错。。。首先无刷电机,哪有电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比赛不等人。。

飞控是块板子,可以通过控制每个电刷的xx值来控制飞行姿态(只负责调平衡),遥 ...

飞控可以理解为一个混控器,然后加上陀螺仪和加速度计,保持平衡。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比赛不等人。。

飞控是块板子,可以通过控制每个电刷的xx值来控制飞行姿态(只负责调平衡),遥 ...

遥控器-飞控-电调-电机。这个方向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