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很肉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3-07):
急加油,飞机提升缓慢,没有直上直下的感觉,很肉。电池花牌8503s,电机2836,电调天行者20a。请大师们一定回答下,是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二百五

网友B:
螺距和油门曲线如何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距和油门曲线如何设置的?

天7控。油门-100%  35%   100%;螺距-2,+6,+9

网友B:
油门曲线设置有问题吧
0     65     75     85     100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曲线设置有问题吧
0     65     75     85     100试试

天7控好像不能这样设置。它的最低是-100,最高是+100.感谢回复
我按你说的试试

网友:
螺距太小 设置到12°

网友C:
你这个貌似跟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关系不大,是油门不跟手的问题,说白了就是油门响应速度太慢,一般和电调设置有关,不知道你这个天行者20A能不能更改油门响应设置

楼主:
感谢各位,我试试

网友:
250还肉,你要那种直上直下的感觉那就只能切3D了 油门75 100 75  螺距 -100 0 +100,上下你想速度够快,螺距比油门来的直接

网友D:
你和我一样 后来分析出来原因了。一个是十字盘虚位。一个是主轴中间的限位环动了 主轴上下窜动。 导致了 油门拉最后都没起飞的状况了 可测量都是正确的螺距。试试一转起来就没螺距了
十字盘虚位 拿个半圆头的榔头顶住了 用另把榔头砸到木有虚位。主轴固定住窜动。飞起来又正常了。 其实测试很简单 拿手里油门上下运动一下有没有感觉风力大 手来回晃动的感觉就知道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天7控好像不能这样设置。它的最低是-100,最高是+100.感谢回复
我按你说的试试

油门曲线我就用的默认。悬停7分钟 电池11.2伏特。可以加到8分钟。250的螺距没那么严格 只要没双桨 大点没关系。用200的大奖也行。

网友:
是用什么模式飞啊,切3D反应就快了

网友E:
转速要提高,桨要换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貌似跟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关系不大,是油门不跟手的问题,说白了就是油门响应速度太慢,一般和电调设 ...

这个说的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和我一样 后来分析出来原因了。一个是十字盘虚位。一个是主轴中间的限位环动了 主轴上下窜动。 导致了 油 ...

谢谢。我也发现了虚伪。和你同样的方法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油门曲线我就用的默认。悬停7分钟 电池11.2伏特。可以加到8分钟。250的螺距没那么严格 只要没双桨 大点没 ...

我也用默认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转速要提高,桨要换碳的

有道理。只是碳浆太贵了呵呵。

网友F:
12楼分析得灰常到位
250的主轴固定环鸡米螺丝很小/不容易上紧/灰常容易导致主轴的上下串动从而感觉上不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12楼分析得灰常到位
250的主轴固定环鸡米螺丝很小/不容易上紧/灰常容易导致主轴的上下串动从而感觉上不暴力 ...

是啊,经常检查。经常拧紧。我基本做到了。目前分析,可能是油门或螺距问题。油门推到中点后,再推电机转速变化不大。用默认曲线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经常检查。经常拧紧。我基本做到了。目前分析,可能是油门或螺距问题。油门推到中点后,再推电机转 ...

中点后转速不变?试试重新设定油门行程,如果还是不行说明你的电调要换了。

网友:
天行者与飞腾差价不小/可能便宜有便宜的原因/贵有贵的道理
天行者40A价格还当不到飞腾18A的价格     这是为虾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