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不到二手的,准备上新的了,请教老鸟们,这个配置合理吗?准备玩下航拍

楼主(2013-03-07):
收不到二手的,准备上新的了,请教老鸟们,这个配置合理吗?准备玩下航拍,暂时先装好机,试飞熟练后再上航拍设备。

恒力 4822 KV490  4个(不知用KV490还是690好)

naza +GPS

好赢 30A 电调        4个

ATG机架4轴

天地飞9

1147桨

电量报警

狮子 4s 5200

请高手们指点迷津。万分感谢。

网友A:
新手就上这么好的配置.炸了不要以后都不玩飞机才好.呵呵
4822kv490才用4s的话11寸桨效率极低.建议上1447...
用1447的桨要atg700轴距那款机架.你充电器没买?上A6吧.
多备点桨和机臂.

网友B:
我这边有二手哦,配置跟你所需的差不多,加我QQ:12089892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有二手哦,配置跟你所需的差不多,加我QQ:12089892

飞腾有没有.4822有没有.已加你

网友:
11寸浆,会不会小了点?电池用着turnigy挺好,狮子没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