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接收的音频输出能直接接喇叭吗?还是要接功放后再接 ...
图传接收的音频输出能直接接喇叭吗?还是要接功放后再接喇叭?

楼主(2013-03-07):
各位朋友:
图传
接收的音频输出能直接接喇叭吗?还是要接功放后再接喇叭?我有一个6欧、0.5W的小喇叭不知道能不能用。请大家指点。谢谢了!!!

网友A:
可以直接接有源音箱,你那喇叭多半带不动

网友B:
一般不行,带不动,耳机应该可以。

网友C:
必须接功放才能接喇叭,

网友D(2014-01-10):
没那么大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