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ZTZ-99大神进,请教VSTANK

楼主(2013-03-07):
一直看好VS2013虎王,有个问题请教您:
车体用8节电池,可以改成锂电池么?在群里面搜索了好一阵子了。感觉要是用普通电池或者充电电池的话受不了。另,看置顶的帖子里面说您有HM收藏家的1:48遥控对战虎王,是真的么?

网友:
买高容量的充电电池就是了,如果是比例的话。否则你改其他内脏的肯定是用车用电池的

网友A:
VS的虎王 是VS里最值得买的坦克  几乎不用改造就能获得不错的效果!换高容量充电电池比换锂电来的简单 实用 科学!

楼主:
ZTZ-99大神不理我,唉

网友:
我的VS虎王用的是5号高容量锂电,非常耐用,推荐购买,涂装非常棒,值得收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S的虎王 是VS里最值得买的坦克  几乎不用改造就能获得不错的效果!换高容量充电电池比换锂电来的简单 实用 ...

我的虎1也是2012款,非常好,也是杆控和拼接的履带

网友B:
我替99回答楼主吧,VS不能直接上3S锂电,因为他的结构给限制了,除非改电池1+2S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虎1也是2012款,非常好,也是杆控和拼接的履带

虎1 经典 没的说
但是车速太快  是个败笔。
虎王的车速合适 音效略有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虎1 经典 没的说
但是车速太快  是个败笔。
虎王的车速合适 音效略有提高!

,电子系统完全一样,只是外壳不同而已,你被忽悠了吧,我的虎1和朋友的虎王速度一样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ZTZ-99大神不理我,唉

VS的坦克买的话要慎重,因为一旦里面的零件坏了,你就得费尽脑筋找替换品。我的虎王操了一下下波箱里的齿轮就断了,现在正在找替代方案。反正要爱惜的操,不要太用力。

网友C(2013-04-22):
引用 网友B:
我替99回答楼主吧,VS不能直接上3S锂电,因为他的结构给限制了,除非改电池1+2S可以的

兄弟,请教下vs原电路改锂电怎么接线? 1+2锂电怎么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请教下vs原电路改锂电怎么接线? 1+2锂电怎么搞呢?

同问。顺便问问VS那个电池盒能同时塞下1S和2S锂电池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兄弟,请教下vs原电路改锂电怎么接线? 1+2锂电怎么搞呢?

上层电池壳接1S,下层接2S。这样要分解电池了。或接两块电池1S+2S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问。顺便问问VS那个电池盒能同时塞下1S和2S锂电池么?

小的电池当然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层电池壳接1S,下层接2S。这样要分解电池了。或接两块电池1S+2S

接线是问题,原车不是独立两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接线是问题,原车不是独立两路

接线不是问题,你看我的帖子,我已经拆了4个VS坦克了。原车当然不是独立两路,我们探讨的问题是1+2S的接线,不过我不建议这样,这是笨到家的做法。还是建议换主板上2S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接线不是问题,你看我的帖子,我已经拆了4个VS坦克了。原车当然不是独立两路,我们探讨的问题是1+2S的接线 ...

哥们,能麻烦你拍个原车线路图吗?我的拆掉了
我还是想改锂电,这样可以先玩着,
tk22的声组还没上市,
请教下详细的接线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哥们,能麻烦你拍个原车线路图吗?我的拆掉了
我还是想改锂电,这样可以先玩着,
tk22的声组还没上市, ...

我的也已经拆下了拍是可以,恐怕你看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已经拆下了拍是可以,恐怕你看不明白

翻了好多帖子,看到别人的电池盒才确定接线方案,
终于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虎1 经典 没的说
但是车速太快  是个败笔。
虎王的车速合适 音效略有提高!

虎1和虎王的波箱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