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泡沫切割机

楼主(2013-03-07):
是不是直接在电源两头接一根吉他线,12v。不过我现在手头没有电流表和电阻,谁能给个详细的介绍,谢谢

网友A:
看电源最大电流是否合适,应该要在2A以上吧。用鳄鱼夹夹到吉他线最长两端,再移动鳄鱼夹,调温到合适热度

网友:
我用的是摩托车充电机和吉它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电源最大电流是否合适,应该要在2A以上吧。用鳄鱼夹夹到吉他线最长两端,再移动鳄鱼夹,调温到合适热度

网友:
我也准备DIY一台做泡沫飞机

网友:
我来打酱油~

网友:
变压器12V转36V的,然后用电阻丝,电流控制好,太大会烧,太小切不了。反正简易版的看起来像把弓箭,弦就是切割线

网友:
我是用一个笔记本电源适配器,19V3.4A的,再买一根吉他1弦,80厘米长,电阻大概有12Ω,电流大概1.6A,功率大概30瓦,每厘米电热丝功率大概0.4瓦,很好用。最好在电热丝一头接一个鳄鱼夹,这样还可以调节电热丝长度。

网友:
额,跟着进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