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这颗DS520是不是挂了

楼主(2013-03-08):
我有一颗DS520,炸过一次,扫齿,换了个金属齿。现在上电后就自己吱吱叫,用手稍微拨动一下舵臂就不叫了。在控上打舵,摇杆回中后舵机又开始吱吱叫,再用手动一下舵臂又不叫了。这舵机是挂了吗?还是电位器的毛病?

装飞机上正常打舵是没有问题的,就老是摇杆回中后就吱吱叫(不是那种尾舵机自己调整时正常的吱吱叫),还没上天,不知道会不会影响飞行。求指点。

网友:
看帖回帖 是种美德!

网友:
能用   估计是那里解除不好

网友:
齿轮过重

网友A:
你按齿轮的时候没安好 或者有误差 中立点偏移了点 或者是炸鸡后打齿轮后遗症

网友:
看帖回帖 是种美德

网友B:
是不是负载太重了?

如果是做尾舵机,断电后用手推一下尾巴,看看是不是很顺滑,dS520做尾舵机,用手轻轻就能推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按齿轮的时候没安好 或者有误差 中立点偏移了点 或者是炸鸡后打齿轮后遗症

我也怀疑是我安装的问题,毕竟是自己换的齿轮,手艺不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负载太重了?

如果是做尾舵机,断电后用手推一下尾巴,看看是不是很顺滑,dS520做尾舵机,用手轻轻 ...

舵机外部负载没有问题,尾推机械结构很顺滑的,但舵机内部负载应该有问题,用手很费劲才能转动舵臂,估计是我换齿轮时的安装问题。

晚上拆了重新装下,谢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外部负载没有问题,尾推机械结构很顺滑的,但舵机内部负载应该有问题,用手很费劲才能转动舵臂,估计 ...

我的DS520用手转舵臂也很费劲,求高手解答DS520正常是松还是紧

网友:
吱吱叫 肯能是饿了

网友C:
找放大镜看看吧。。老哥。。穿齿轮的棍儿。。。舵机壳子固定那个棍的小凹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放大镜看看吧。。老哥。。穿齿轮的棍儿。。。舵机壳子固定那个棍的小凹槽。。。

这两个地方会有神马问题吗?还真没研究过啊

网友:
是不是金属齿轮太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两个地方会有神马问题吗?还真没研究过啊

在炸这个舵机的时候。。可能那个小棍把固定它的小槽给整的大了。。那个小棍就会固定不好了。。那么齿也就会晃了。。。

网友:
虚位大叫得欢,能叫是好事啊,飞飞看锁尾没问题就行了。要是不叫还真得看看了

网友D:
DS520 木有金屬齒輪吧?我感覺問題出在齒輪上。(電位器應該沒問題,有問題就不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DS520 木有金屬齒輪吧?我感覺問題出在齒輪上。(電位器應該沒問題,有問題就不叫了)

DS520原厂是木有金属齿的,但小罗那里有Savox SH1257MG的金属齿轮可以用在DS520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炸这个舵机的时候。。可能那个小棍把固定它的小槽给整的大了。。那个小棍就会固定不好了。。那么齿也就 ...

好像还真是这个问题,刚才查了下,把舵机上盖没有舵臂输出齿的那端稍微松开点儿,舵机就不叫了。不过不确定是炸鸡导致齿轮轴限位孔大了还是换上去的金属齿偏厚导致上盖压迫到齿轮才导致回中不力,还好不算影响使用

楼主:
靠,刚去看了下小罗的Savox SH1257MG金属齿轮的说明,换齿后舵机上盖就是不能上太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