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常用的快换刀杆 气动扳手 电动扳手

楼主(2013-03-08):
老外常用的快换刀杆 气动扳手 电动扳手

相对来说电动扳手(电炮)容易实现...气动扳手(气炮)家用 使用大功率空气压缩机成本 电费 并且还很吵...

大家可以借鉴..

网友A:
曾经考虑过,但是觉得主轴不固定,恐怕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考虑过,但是觉得主轴不固定,恐怕不行。

对的 主轴不锁住 扳手无法拧下拉杆.. 可能在拉杆那一头还有个锁死结构....

网友:
我就是计划这样做的,用风的体积小力量大,固定主轴可以在皮带轮的地方做个卡位。

楼主:
再奉送一个配套的DIY 自制 直柄刀杆

楼主:
呀 看的人不多啊

楼主:
DIY 25LV 数控中心
用的气缸装刀 退刀
直柄快换刀柄

网友B:
这种是bt主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是bt主轴么?

不是bT主轴  刀柄是直的..具体请高手说说

网友:
应该就是莫式锥柄,尾端螺纹拉杆的。

网友:
MT或R8主轴,主轴要锁紧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bT主轴  刀柄是直的..具体请高手说说

最上面是一个气动或电动扳手装在两条导轨上,导轨上套弹簧,可以保持动力扳手不会掉下来,老外玩这个的一般都是改数控了,所以主轴炮筒都是锁死的,主轴一般是莫氏或R8,弹簧夹头是19mm的,刀柄是直柄,换刀的时候用手或用气缸下压气动或电动扳手,同时开扳手,扳手的套筒跟夹头吊杆的螺帽扣合,松开吊杆,同时吊杆会推动动力扳手向上升,当升到导轨最顶端的限位的时候,吊杆就会向下产生推力把弹簧夹头松开,这时候就可以卸下或装上刀柄了,装上刀柄之后,只要反转动力扳手,就可以锁紧刀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