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老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3-08):
以前还能飞,入冬以来就没飞过,用
舵机
测试仪试过,好好的舵机,安装前也插在接收机上试了,都没问题,可是装好后,再试就不动了。前几天新买了三个舵机,同时不动了,找人家换,卖家说老顾客了给你换,但是肯定是你的原因,不可能三个全坏的。换回来后小心翼翼的试了个遍,都好,可是一装上,再开控,又一个舵机不动了,原先换下来的坏舵机,磕一磕又能动了,可是一会又不动了,再磕磕又能动了。是什么原因呀,会不会是接收机的问题,还有舵机线我用扎线绑在侧板上,拉紧了,会不会把线弄坏呀?

网友A:
这个问题有请舵机王

网友B:
要正牌的,还有就是玩的时间长了舵机就不会坏了!

网友C:
看看接收是不是支持数字舵机模式,如果你的舵机是模拟舵机插到数字输出的接收上几秒就挂了。

网友D:
接收机是不是快速模式
还有看一下电调设置的电压是不是超过了舵机的工作电压

网友E:
舵机坏算小事了……我的OS55经常莫名其妙烧火头啊……

网友F:
控不是8fg吧? 如果是告高速模式肯定不能插模拟舵机上去,不然肯定会死

网友G:
电压、工作频率、宽窄频、模拟或数字模式等设置不对,都会导致烧舵机.

网友H:
顶8楼的大哥~

楼主:
这个,不太懂呀,我的机子是老款的固郎450C,接收是K-8x,控是K-7XII,电调40A的,买的是套机,自己没调过电压什么的。开始一直飞的好好的,大概飞了不到一年,自从一个舵机坏了以后,换了N290,现在是KING MAX的9克舵机。听说KING MAX舵机是数字的,难道和接收不通用吗?请高手帮帮忙吧!

网友I:
要么是模拟数字搞错了,要么是憋着舵了

网友J:
估计是电调的BEC坏了,供电不足,换个电调试试~

网友K:
3个一起坏 估计就不是舵机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