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我该怎么选择这个关于航向锁定的开关呢?

楼主(2013-03-08):
提示:

网友A:
b吧,,返航点救命用

网友B:
手动模式是救命用的,万一出现什么失控情况,切手动是最有效的挽救方式。
返航点锁定需要GPS星数足够时才有效,但航向锁定基本就是开机就能用,两者都能救命用,但明显后者所需的条件更少一点。
所以我觉得,不应该放弃手动模式,尽管平时真的一点用都没有;选用航向锁定,不用返航点锁定。

网友C:
XG7就这点不好,3档开关太少了,没有福他吧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