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Vbar三轴系统尾舵机摇摆的问题

楼主(2013-03-08):
今天调机的时候,发现尾舵机会跟着油门的变化而变化,不知道是否正常。

三轴:Vbar ,独立通道接收机模式

尾舵机:DS520

调试过程描述:

断掉电机线,推油门,调整集体螺距,偶然发现,在推油门(也就是改变集体螺距)的时候,尾舵机跟着有规律的、很小幅度的摇摆一次。

为此,我检查了一下在推油门的过程中RUDD的输出值,整个过程中没有变化,可以排除在推油门的时候遥控器Rudd值被误动作的可能性。

那么是不是Vbar 的设置参数有问题呢?或者这是Vbar给出的某个修正?

飞行中的问题:

在悬停的时候,推拉油门,在油门中点附近,尾巴有一次左右摇摆的动作,即使是很慢速的调整油门,也会发现尾巴的这个摇摆动作,不太像是金鱼尾,这个摆尾动作只随着油门在经过某一个位置时发生一次。

请高手指教,不胜感谢。

网友:
这是V对尾舵的自动补偿

网友A:
V8 这个正常的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V8 这个正常的 楼上正解

谢谢楼上二位,这个补偿让我飞起来感觉不太好。
可能和我尾舵机“颗粒度”太粗有关,我只需要打舵1%就能看到较大的动作,尾部设置的数值太小,建议的是80的100,我调大了就直接把滑块顶到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这个补偿让我飞起来感觉不太好。
可能和我尾舵机“颗粒度”太粗有关,我只需要打舵1%就能 ...

把尾舵机臂上的球头忘里面移一格

网友B:
DS520圆盘舵机臂不能满足VBAR,要自己往里再钻一个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DS520圆盘舵机臂不能满足VBAR,要自己往里再钻一个孔

我自己感觉已经很短的舵臂了,还要再往里面?

网友C:
刚调的140的70,要不也是会撞墙,还不知道怎么样,明天试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调的140的70,要不也是会撞墙,还不知道怎么样,明天试飞~

一个140另一个70?

是不是中立点不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140另一个70?

是不是中立点不对啊

谢谢,还没有时间细调!

网友:
嗨,我正想问呢,我的除了推油门,尾舵机会动,推斜盘,尾舵机也会动,请问怎么回事啊。

网友D:
我个人的体会

V8的安装设置 每一个数据设置都会给出一个建议范围值,如果调机在建议值以内,飞机很爽,30多元的斜盘舵机,60来元的尾舵机照样爽飞。
如果没在建议值以内,你就是用神舵也会是飞机不定时的出现各种不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这个补偿让我飞起来感觉不太好。
可能和我尾舵机“颗粒度”太粗有关,我只需要打舵1%就能 ...

不要理 什么80-100 按自已机机 实际情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个人的体会

V8的安装设置 每一个数据设置都会给出一个建议范围值,如果调机在建议值以内,飞机很爽,3 ...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理 什么80-100 按自已机机 实际情况调

嗯嗯,可以飞,总有点顾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