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源板接线方法

楼主(2013-03-08):
小白请教,这个开源板的联系方法以,还有遥控的接收机,插哪儿呀,谢谢

网友:
什么来的?

网友:
那么明显的标识都还不知道怎么玩  真佩服你

网友:
无刷云台板,还差一个板的嘛,等着买成品吧,别折腾了

网友:
LZ跨度太大,没从基础学习直接上云台了,呵呵。。。

网友:
楼上的高人都很牛屄呀,给楼主说明白也打不了几个字吧。。兄弟们不兴这么玩的。。我也不明白,搜索搞清楚了几个针脚。

下面的这些是我从淘宝上搜索到的,现在不明白的主要是上图左侧和下侧的阵脚的定义连接方法
,希望高手们不耻下教

网友:
绿色板子中的uart接口,楼主的板子应该已经通过芯片转成了usb借口了,绿色板子中的rc in接口应该对应楼主板子下面的一列插针,分别为gnd地ch1遥控通道一ch2遥控通道二ch3遥控通道三ch4遥控通道四,绿色板子中的spi对应楼主板子左侧的一片插针,a1 a2没搞明白什么作用,spi也没搞明白这个接口可以接什么设备用什么作用。无刷云台google文档不知道到哪里找,请高手给与指教,谢谢。

网友:
绿色板子中的uart接口,楼主的板子应该已经通过芯片转成了usb借口了====绿色板子中的uart是不是和usb不能同时使用呀,我感觉atmpeg328p好像是这样的

网友:
introduce RC Channel input :-)
  Use A1 and A2 as PWM input pins for Pitch and Roll, DO NOT CONNECT +5V from REC-Receiver to Controller
google中说的a1 a2
引入遥控通道输入
使用a1和2作为pitch和roll的pwm输入针脚,但不要从REC-Receiver连接+5v电源给控制板。(疑问REC-Receiver 是什么??)

网友:
REC-Receiver 是接收机吧

网友:
支持耐心解答的兄弟.都是从新手过来的,没必要轻视新手,很多当初很白的新手比所谓的老手后来都强的多.

楼主:
感谢楼上,其实吧,456这些所谓的高人一看其实就是只知道一毛半抓,半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