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舵机怎么了?请田少及各位大侠会诊。

楼主(2013-03-08):
   MCPX自入手已半年,炸鸡不少。升级了飞越机身,以及无刷,电调。最近突然发现一个舵机出现如下症状:此舵机有时加电无任何动作,电机不转且触摸外壳明显烫手。反复断电,加电,又会恢复正常,断电次数无规律。这是什么问题,请田少及各位高手给予诊断。谢过。另外:3个舵机曾全部拆下清洗过碳刷。其他两个正常。

网友:
猜测可以尝试换一下舵机上的电机来排除一下

楼主:
这是个办法,可手头没有其他舵机备件。

网友A:
诊断结果:建议做舵机更换移植手术!价格120不等 可以使用国产的几十不等还能报销医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诊断结果:建议做舵机更换移植手术!价格120不等 可以使用国产的几十不等还能报销医保

网友B:
哈哈:-D,楼上的

网友:
果断换吧

网友:
换新的吧~

网友:
应该是电机不给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