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原理, 有会做的么

楼主(2013-03-08):
陀螺 和 加速度可以实现么, 灵明度看似很高, 抗干扰很强..

网友:
高级陀螺仪

网友A:
淘宝搜索斯坦尼康,本坛多轴板块搜索小斯。

网友:
陀螺 和 加速度 deshiya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淘宝搜索斯坦尼康,本坛多轴板块搜索小斯。

....小厮能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厮能比??

当然不能比,问题是LZ问的是怎么实现。而不是仿造一个应该怎么做。

网友(2014-05-29):
跟自稳云台差不多,

网友(2014-08-25):
貌似和云台差不多

网友:
高级自控,机电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