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疯狂向右自旋!

楼主(2013-03-08):
前段时间炸鸡,尾前传动轴和尾管全部报销!更换之后今天试飞发现jj离地之后疯狂自旋应该是向右旋转(机头冲自己)!请问达人是什么原因!

网友:
更换这么多零部件后应当全面检测无误再飞。

网友:
皮带装反了,尾桨应该是向后转的。如果尾桨方向对了就调陀螺仪反向。

网友:
陀螺仪重新设置下

网友:
这个问题,很可能和我一样,我也是好久才发现。你检查一下尾旋翼的安装方向,可能装反了。
我当初也是这样,找不到原因,结果陀螺的自旋方向改了才好了,当时觉得好奇怪,明明什么都没有动,怎么自旋的方向就反了呢。直到后来再次换装尾桨才发现尾桨的方向反了,结果居然会让自旋方向反转。

网友:
如果是皮带的看皮带扭转方向,还有5楼所说的桨夹和蟹爪的连接方向

网友:
在检查下,有没有尾传动打滑现象,陀螺设置有没有反向

网友:
皮带 扭反了 方向 !

网友:
皮带,陀螺仪反向先看看这两点吧~

网友:
尾桨有没反?尾桨旋转方向有没反?陀螺设置有没反?

网友:
方向 反了吧。

网友:
尾桨有没反?尾桨旋转方向有没反?陀螺设置有没反?
检查一下。。

网友:
说皮带装反的兄弟们不留心看啊,LZ说轴传,

网友:
浆的方向反了  修正方向也检查一下

网友A(2013-04-17):
感谢模型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