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玉兔飞控,超声波模块坏了。

楼主(2013-03-08):
超声波模块坏了。我要把哪些东西勾掉。。。还有,,自动返航还有吧。。我是一套兔子。。有扩展加GPS的、。。。。现在通过不了自检。

网友A:
换一个呗!便宜得很。十几块一个。我刚买了2个。

某宝上多得很,不仅玩航模的人用它,很多玩车,玩机器人和工业应用都会用这个模块的。

网友:
把超声波的选项勾掉,其它的不用管或者重新买个超声波

网友B:
七块就能买一个精度在几厘米的超声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七块就能买一个精度在几厘米的超声波。。。

暂时没什么要买的。。。但是还要飞。。所以问下怎么调还能继续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呗!便宜得很。十几块一个。我刚买了2个。

某宝上多得很,不仅玩航模的人用它,很多玩车,玩机器人 ...

暂时没什么要买的。。。但是还要飞。。所以问下怎么调还能继续飞。。

网友C:
我也坏过。
直接拔掉,把超声的勾去掉,就可以用了。如果是高精度气压定高,除了一键着陆差一点外,其它的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坏过。
直接拔掉,把超声的勾去掉,就可以用了。如果是高精度气压定高,除了一键着陆差一点外,其它的 ...

这样的啊。。。我的 是普京的。。。谢谢; 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啊。。。我的 是普京的。。。谢谢; 了

普京的。。我的是“梅的韦杰夫”的哦

网友(2013-04-12):
为什么我的超声波最高只有200mm?200mm以下有反应,200mm以上数据基本无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