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2-10无刷电机 KV值1400”中的“10“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3-08):
请教:《航空模型》杂志第三期19页中的技术参数“2212-10无刷电机 KV值1400”中的“10“是什么意思!

网友:
10表示2212电机不同的内部绕线,一般用来区别同一型号不同kv值。

网友A:
10是绕线的圈数,在电机定子臂数和转子磁极数一定的条件下,圈数越多则kV值越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是绕线的圈数,在电机定子臂数和转子磁极数一定的条件下,圈数越多则kV值越低。

网友:
苍蝇说的对

网友:
“2212-10无刷电机 KV值1400”中的“10“是10圈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