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终于轮到我GPS模式不好使了。

楼主(2013-03-08):
前两天飞f550时,突然飞机往一片跑,赶快切姿态模式,安全降下来。发现因为天冷,粘GPS的胶松了,GPS连同小柱子倒了。因为姿态模式下没有异常,我索性把GPS拔下来,用姿态继续飞了会。
回家后在中心版上打了洞,用螺丝固定住GPS。
今天再出去飞就撤了,开机自检闪3下,艘星正常,一绿一红的灯(现在冬天云多,平时都是这个状态飞没问题)。结果起来GPS模式就不对了,只要一动姿态,飞机就会往一边跑去,我本以为是画圆,就让它跑跑。结果发现它不是画圆,而是直奔一个方向而去,赶快给舵修正(给舵还管用,没失控)。飞回来后再松舵试试,又跑,又试,又跑……只好切姿态模式飞了。姿态模式没有问题。
感度是170,170,150,140,160,160。

请问DJI技术人员,或广大naza友,对这个现象是否有思路?

楼主:
刚才不甘心,换了块电池下去又试了一次,又校准了一次GPS(之前已经校准了很多次,都没用),起来还是跑偏,降落又起飞就好了。怎么好的?我也搞不清楚!!我也不知道能从中总结出什么,只知道好像一切看运气了……

网友:
DJI为啥不正视这个问题,出个解决方案。给个官方说法也行啊,至少要对用户负责吧。

网友A:
GPS的箭头有没有对准机头?

网友:
有答 案嗎???

网友:
naza特有的毛病,一般都是起来一次,重新通电就正了。估计是dj设的套吧。

网友B:
不知你GPS装回去时有没有装反?

我曾有一次重新装机后能正常起飞,却非常不稳,根本定不住。后来才发现是把GPS装反了,也就是把引线那头朝后了

后来偶见泡泡的教材,才发现这问题。重新反过来装,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
从新输入  XYZ。  笑正。

网友:
你看看你的GSP上的箭头是指向前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的箭头有没有对准机头?

对准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你GPS装回去时有没有装反?

我曾有一次重新装机后能正常起飞,却非常不稳,根本定不住。后来才发现是 ...

肯定是正了的~

网友:
陀螺仪校准。

网友C: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摔过一次后 起飞就往一边猛飞  等待解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摔过一次后 起飞就往一边猛飞  等待解决啊

我重新校准了IUM,然后又重新校准了GPS,校准以后开始还抽,然后一个降落以后再起飞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重新校准了IUM,然后又重新校准了GPS,校准以后开始还抽,然后一个降落以后再起飞就好了。

是什么原因那? 你是怎么完成起降的  我的一起来 迅速侧翻炸鸡,都不给起降的机会

网友D:
为啥一般这种情况 大疆基本不发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什么原因那? 你是怎么完成起降的  我的一起来 迅速侧翻炸鸡,都不给起降的机会

我的起来以后就往一边跑,但是给舵是能控制住的,我试着松手看它能不能画个圆回来,可是不行,直往一个方向跑(高度不会掉)。然后又赶快给舵控制住切姿态模式飞回来。然后突然又好了,我也没弄明白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一般这种情况 大疆基本不发声呢?

感觉每个人都会遇到不同情况的失控,但是好像具体情况又不尽相同,然后就没法总结出倒底哪里有bug。。

网友:
我的是画圈,返厂说是没有问题,刚才测试了一下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