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纤环氧树脂板用来做模型。有几个人用过?打算用来做直机的侧板。

楼主(2013-03-08):
玩250直机 市卖的碳纤侧板价格贵不说,而且买回来还要看人品指望孔距正确。不然又要改。改不好就报废。很是头疼。打算自己用玻纤板来做。某宝玻纤板大板1100*1200MM 200一张。可以切9张300*400大小。相当于25元一张。挺划算。

这2天测量了手头的250的侧板尺寸。照猫画虎。用AC软件制作了矢量图。孔距的尺寸目前修正中。打算自己做的侧板 加工好组装的时候保证不用更改任何孔位,提高组装精度。降低组装后因为零件位置不准照成的机身震动。

查看了玻纤板的比重密度。和碳纤板是一样的。比重是1.7-1.8  可以说和玻纤板不相上下。而且也有黑色。虽然没有玻纤板那么花俏的表面花纹。应该是很不错的替代品。

大家怎么看?打算我这个250机身侧板画好后测试好。再公布资料与抹油共勉。这可是我这些天辛苦测量绘制出来的哦。等零件都到其了。组装看下精度再说

网友:
有雕刻机可以试

网友:
没什么问题,强度也不比碳纤差多少,早期飞机低端的就是这材料。我曾经做飞机都是用环氧板,很好。这个板在一定厚度内并不比碳板重很几克。在大量使用的情况下碳板才会有效降低重量

网友:
lz用的是2mm的还是1.5mm的?我飞多轴,用3mm黑色环氧板,感觉挺好,真的不比碳板差,而且价格便宜,以后就用这个了

楼主:
考虑用1.5的。原机是1.2的。只要螺丝够长。 看到几位回复。心里有底了。说弄就弄。搞出来再说。再也不要看人品买成品的兼容侧板了。那孔位。着时令我头疼

网友:
强顶!250的尺寸用小雕刻机应该差不多

网友A:
其实按照自己的需求在原来图纸上改一改 走线什么的都简单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按照自己的需求在原来图纸上改一改 走线什么的都简单很多

我的考虑是很多人说250机身里的空间不合理。无法同时置放接收和陀螺仪。所以。我打算更改一下。吧他们放进去。当然 。适当增加扎线的孔位 让侧板更适合自己

网友B:
真没必要,做下来也不是很划算,还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没必要,做下来也不是很划算,还麻烦~~

我怎么反倒觉得用副厂的侧板精度不高。齿轮装好是轴斜的。转动就有噪音有震动。反正我已经浪费在副厂的侧板上200块钱了。就没有省心过的。还是自己做得省心。

网友C:
支持一个,我目前也是用玻板制作mcpx mh机身的侧板、尾座、脚架,如果是1.5以下的厚度你可以试试用激光切割,当初就是在附近找不到雕刻机只好用缴光切割再上色,缺点是板子的边缘因为激光高温切割会有0.05MM左右的碳化,不过大机可呼略。
淘上也有卖黑色的玻板也不贵,自已也买了一小片试过,不过后来觉的个人比较喜欢彩色的

楼主应该是自已有雕刻机吧,有机会要请教大大下,我之前拿去淘上找人加工,都说我的尺寸太小了无法加工。
我自已也是买了一套mh机身,用原来的板子跟金属件抓孔距,建议你等金属件到了再量下孔距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考虑是很多人说250机身里的空间不合理。无法同时置放接收和陀螺仪。所以。我打算更改一下。吧他们放进 ...

那要看你用的什么接收。。。如果是无副翼的250,我觉得着个想法还是放弃好了。。。真的塞不下

网友E:
需要雕刻机?还是算了吧。用这个板子掉个水平翼尾翼什么的还行。侧板还是买成品吧,折腾太大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怎么反倒觉得用副厂的侧板精度不高。齿轮装好是轴斜的。转动就有噪音有震动。反正我已经浪费在副厂的侧 ...

期待你的作品,支持diy,自有一番乐趣和成就感!成功了也能造福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一个,我目前也是用玻板制作mcpx mh机身的侧板、尾座、脚架,如果是1.5以下的厚度你可以试试用激光切割 ...

是的。我自己有雕刻机。这点问题是小菜。金属件的确还没全部到位。等到了。我还要陆续修改图纸的。最后还要组装看精度如何。进而继续修改。确保以后雕刻出来的侧板能保证精度。 如果你有需要。我可以友情帮你做点小件。呵呵。当然。邮费自己出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需要雕刻机?还是算了吧。用这个板子掉个水平翼尾翼什么的还行。侧板还是买成品吧,折腾太大了

看来这位仁兄是不知道成品侧板的坑爹之处啊。特别是250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要看你用的什么接收。。。如果是无副翼的250,我觉得着个想法还是放弃好了。。。真的塞不下

...

不会吧。我看是能塞的。只要把中间的隔板降低下高度。上下都可以塞。完全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期待你的作品,支持diy,自有一番乐趣和成就感!成功了也能造福大家

谢谢支持。。。。等配件齐全了。组装改良后。我会发上来给大家共勉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会吧。我看是能塞的。只要把中间的隔板降低下高度。上下都可以塞。完全足够

其实  要装下  你把尾舵机安在尾管上就可以了,如果尾舵几也要在里面的话,中间那个垫板要加长,舵机要后移接收必须要横插接口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我自己有雕刻机。这点问题是小菜。金属件的确还没全部到位。等到了。我还要陆续修改图纸的。最后还 ...

大大真是热心,改天我把图纸整理下先mail给你看下是否好雕,淘上有一种彩色光面的玻板便宜很多40*50好像120元一张,如果能雕的话考虑买一张来玩下,请留下mail连络,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真是热心,改天我把图纸整理下先mail给你看下是否好雕,淘上有一种彩色光面的玻板便宜很多40*50好像 ...

哪里。40*50要120啊。挺贵的。我问的一大张才200上下。能切好几张你这个尺寸的呢。你何必买一张这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  要装下  你把尾舵机安在尾管上就可以了,如果尾舵几也要在里面的话,中间那个垫板要加长,舵机要后 ...

我是小姨子和1002接收机。接收机装下面。小姨子装上面。接收机反过来装。接线就冲下往上插。小姨子就可以选软件里的第一种对头安装方式。没有这么麻烦。我舵机是安装在尾巴上。节省了机内空间。机内还可以塞电池报警和蓝牙。加长下中间这个横版到机身内部就好。靠近电机不要紧。逼近这2个东西起飞的时候是不会对飞行有任何影响的。呵呵

网友G:
楼主能雕大机侧板吗,600级的?我有图。

网友:
```````````●T-REX 450是入門遙控直昇機的首選機種,亞拓針對入門玩家設計了RTF(Ready to FLY)版本的T-REX 450 PLUS,而這架T-REX 450 PLUS DFC是採用無平衡翼系統的版本。它替玩家解決組裝與調整問題,全機組裝完成搭配ALIGN T6 2.4G遙控器與新推出的3GX MR無平衡翼系統,只要接上電池就可以馬上體驗飛行樂趣。
●直昇機採用DFC主旋翼頭組,搭配針對T-REX 450 PLUS 飛行性能最佳化的3GX MR無平衡翼系統,不用再經過任何調整設定就能擁有絕佳的飛行穩定性,更符合絕大部份人的飛行手感。
●即便你要重新設定3GX MR,也只要經過簡單的幾個步驟就可以完成調整設定。另外3GX MR內建FHSS 2.4GHz系統,簡單說它也是具備接收功能的接收機。
●ALIGN T6 是採用2.4G S-FHSS跳頻技術6動作遙控器,直昇機功能與應俱全,並且提供完整的直昇機設定參數,不需額外調整即可馬上飛行。
●T-REX 450 PLUS DFC有了全新的3GX MR加持,突破以往T-REX 450的飛行性能,不僅在飛行穩定性或3D飛行特性都更上一層樓,也讓你以更經濟實惠的價格就能享受這超值機種。````````````
可惜目前还没有看见TB单卖3GXMR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能雕大机侧板吗,600级的?我有图。

不好意思。我的行程只有220*280 极限了 600级侧板多大?装夹也要浪费行程的。如果侧板尺寸在150*250 以内还是可以做的

网友:
期望LZ做出好的侧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哪里。40*50要120啊。挺贵的。我问的一大张才200上下。能切好几张你这个尺寸的呢。你何必买一张这么小的
...

我指的是彩色的玻板,如下图
另外你如果需要1mm的黄色玻板我这应该还有几片可以寄给你作雕刻测试用。(公司留下来没用的废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指的是彩色的玻板,如下图
另外你如果需要1mm的黄色玻板我这应该还有几片可以寄给你作雕刻测试用。( ...

喔 这个板挺漂亮的  怪不得贵喔  这个是玻纤半碳板吧  应该不是纯玻纤的 比黑色碳纤还贵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期待楼主上图。

早上上图  不过还只是副刻板  金属件还没到手 等到手了 后再做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