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款油机

楼主(2013-03-08):
请大家推荐款油机
本人算新手 想飞油机  不知道 买哪款  希望 大家推荐 下
本人也想把500电改油  希望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雷虎,亚拓,风神感觉都很好,之上的更好的就不说了。炸了后的成本可能会高点吧。

网友A:
俺觉得“京商 50”这款很便宜、也很独特。
——全套 空机 才 990元 ——包含尾桨。
自己加 600毫米大桨,加发动机,加舵机 Over

三个斜盘舵机:完全可以使用50元左右的低速舵机。
——锁尾还是要使用 高速的 舵机。——

网友:
这机炸一次你就崩溃了,配件暴贵,而且难买,所以我第一次小炸随便修修,第二次炸机直接就扔了。虽说打的是京商的牌子,可是精度比山寨还山寨,离合罩杯用手明显感觉不同心,这TM不是零件加工误差,这完全是废品。已经买了的同学,放心大胆的操,反正这机不值得保留,还没买得同学,与其买这机,不如买个450,练手成本低太多太多。一个脚架160,一个电池盒100多,一根主轴加横轴200多,随便修修就是半架飞机的钱。卡力八90是精品,卡力八50是极品,垃圾中的极品

网友:
直接NX4~就是价格不知道楼主觉得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觉得“京商 50”这款很便宜、也很独特。
——全套 空机 才 990元 ——包含尾桨。
自己加 600毫 ...

哈哈,这飞机两年前想入了
后来听人说配件不好买就算了
后来有个朋友买了,发现配件确实不好买,哈哈

网友A:
其它的 都说的 是价格问题。。
“离合罩杯用手明显感觉不同心,”—这是 涡轮设计,
——你看过‘鼓风机’吧——本来就不需要‘同心’。。

应该说这飞机 精密度很高的,就单说目前组装阶段,
各个轴、轴承很吻合、很顺畅。无虚位。

——零件贵确实是个商业道德问题。。——
旋翼头 炸了 你可以更换 任何一款 10毫米主轴的。
电池盒之类:可以自己 DIY 粘接一个。
脚架完全也可以自己 DIY 。

网友:
还是买保有量大的机机好,零件多,某拓,某虎的我看行。

网友:
亚拓  700N   零件好找

网友:
鴨子過兩年也買不到原裝件了
600CF的東西已經開始接不上了。

网友:
不怕炸就上雷虎X50,不然就风神50CF
新人上油机要考虑好啊,发动机调整先不说,飞机本身的安装和调整就比电的麻烦,因为油的本身震动就大,所有会引起震动的地方都会被放大,电机上不起眼的震动到油机上就可能震的没法飞

网友:
还是亚拓的  或雷虎的吧  泰世也可以。

网友(2013-04-14):
强力推荐雷虎 并且买老款的50v2 超级皮实

网友:
京商的那款50机我也有,感觉不错.但毕竟是个f3c的机器.3d是根本不能承受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它的 都说的 是价格问题。。
“离合罩杯用手明显感觉不同心,”—这是 涡轮设计,
——你看过 ...

一般来说,买这飞机的人都会另外买多5,6台来当配件~~~不然一炸下来半夜都会醒过来哭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买这飞机的人都会另外买多5,6台来当配件~~~不然一炸下来半夜都会醒过来哭哭~~

其实 也就只是:机械混控臂 那部分是 特殊专用零件

其它部位:都是通用零件。。。好办。。。

——俺 就把 450的尾总成 嫁接到 500 直升机上

网友:
上亚拓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