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机不难做

楼主(2013-03-08):
机身用1.2CM厚的(泡桐树)制做,用电钻加这个 就能完成机身然后用AB胶粘住就行了。
机翼用泡沫加玻纤管,加油总重不超过1200G。

网友:
只能学习了。。。。这个树干做的不怕空气的湿度影响变形么?

网友:
飞机做的很不错哦,好像迎角蛮大的。

网友:
够份量的,后面那一段不如有粗些的碳素杆,质量可能会小些。

网友:
厉害,但强度看着有点担心~

网友:
这身材很好

网友:
期待成品机试飞视频!

网友:
看上去够结实

网友:
其实可以做成板机,用厚的桐木板切出形状后挖孔,在用薄的桐木片蒙皮,简单也美观多了

网友:
有创意,值得学习

网友A:
祝首飞成功·~

网友B:
尾管用钓鱼竿就好了啊 更漂亮点~~!

网友C:
貌似猫和老鼠里的JIRY